讨厌的老鼠!

楼主(2008-04-05):
今天一上班,经理就叫我去看办公室的空调,说无法启动!我打开开空调,看见保险管烧掉,就换了个保险。结果外机接触器刚一吸合,保险马上就烧了。用万用表测到外几的线,发现短路!又以为外机有问题,又爬到外面去,检查外机,发现一切正常!接过我把空调穿墙出来的洞打开,里面居然是一窝老鼠!并把到外机的线咬成两段!从室内机出来的线完全露在外面并达在了铜管上!重新接好后再换保险。开机后一切正常!可恶的老鼠,害我忙了半天!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把这一家子全报销掉,不能有怜悯之心!

网友B:
是啊,老鼠是挺讨人厌的害人又害己,大家在以后有关电缆选型与施工的时候可千万要多想着点它啊。

网友C:
很可怜的!

老鼠也很可怜

网友D:
还有比老鼠更令人讨厌的白蚁呢

网友E:
  颇有同感,去年我公司的配电室的电缆也是如此,老鼠太可恶了.

网友F:
颇有同感,老鼠太可恶了.

网友G:
呵呵,好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网友H:
呵呵,我这一台设备偏偏把控制线给咬断,结果动作大乱不知所措.

网友I:
地下直埋电缆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地下直埋电缆多用铠装的不必担心

对了忘记和楼主说下次再抓到不如烤着吃了美味无比啊!哈哈

网友J:
老鼠还真会找地方.

老鼠也很可怜

网友K:
阿迷托佛,罪过罪过

网友L:
上次,我在一家企业时,有一个老鼠咬相线,直接被电焦。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事,老鼠被电焦,可以吃咯

网友N:
多种信号线可以做成综合电缆,再加上铠装保护层,不但可以提高电缆的强度、防止老鼠咬伤,而且也使得电缆敷设简单,可直埋,且拐弯处无需砌电缆井,降低工程总造价。

网友O:
同意7楼的说。呵呵~~~!这老鼠确是会找地方啊,哈哈~~~!

网友P:
  老鼠都是高手,我自己的洗衣机线路几乎全部让高手给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