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VLT2800小变频器能不能用单相电试起来?

楼主(2008-04-05):
找来的DanfossVLT2800小变频器

能不能用单相电试起来,那怕能进入监控状态,设定参数也行;

楼主:
上面的标识:

IN: 3X380-480v 50/60Hz 1.6A

Phase to ground Max.300V

OUT:3X0-Uin 0-1000Hz 1.7A 1.1kVa

楼主:
我已搜到了它的pdf中文说明书,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电源连接:

电源必须连接到端子91,92,93上去.请注意:单相200-240V应连接到端子

91(L1),92(L2)上, 95接地连接

网友A:
直接给控制电路板供相应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搜到了它的pdf中文说明书,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电源连接: 电源必须连接到端子91,92,93上去.请注意:单相200-240V应连接到端子 91(L1),92(L2)上, 95接地连接


   那你就用单相电接上不就能用了

楼主:
VLT2800控制回路有一排端子,而

主回路上没见有 端子,只有一排洞,每个洞内有一金属片,不知如何才能把电线接上去?

网友C:
可以的,接91 92 就而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