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外型判断电容?

楼主(2008-04-05):
如何从外型判断电容是什么材质?工作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A:
我只知道铝电容,和坦电容的辨别。

网友B: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帮助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
1.电容器型号命名法
表6 电容器型号命名法
第一部分:主称 第二部分:
材料 第三部分:
特征、分类
第四部分:
序号
符号 意
义 符号
意义 符号 意义
瓷介 云母 玻璃 电解 其他

器 C 瓷介 1 圆片 非密封 - 箔式 非密封 对主称、材料相同,仅尺寸、性能指标略有不同,但基本不影响互使用的产品,给予同一序号;若尺寸性能指标的差别明显;影响互换使用时,则在序号后面用大写字母作为区别代号。
Y 云母 2 管形 非密封 - 箔式 非密封
I 玻璃釉 3 迭片 密封 - 烧结粉固体 密封
O 玻璃膜 4 独石 密封 - 烧结粉固体 密封
Z 纸介 5 穿心 - - - 穿心
J 金属化纸 6 支柱 - - - -
B 聚苯乙烯 7 - - - 无极性 -
L 涤纶 8 高压 高压 - - 高压
Q 漆膜 9 - - - 特殊 特殊
S 聚碳酸脂 J 金属膜
H 复合介质 W 微调
D 铝
A 钽
N 铌
G 合金
T 钛
E 其他
示例:
(1) 铝电解电容器
C D 1 1
第四部分:序号
第三部分:特征分类(箔式)
第二部分:材料(铝)
第一部分:主称(电容器)
(2) 圆片形瓷介电容器
C C 1-1
第四部分:序号
第三部分:特征分类(圆片)
第二部分:材料(瓷介质)
第一部分:主称(电容器)
(3)纸介金属膜电容器
C Z J X
第四部分:序号
第三部分:特征分类(金属膜)
第二部分:材料(纸介)
第一部分:主称(电容器)
2.电容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 电容器的耐压: 常用固定式电容的直流工作电压系列为:6.3V,10V,16V,25V,40V,63V,100V,160V,250V,400V。
(2) 电容器容许误差等级:常见的有七个等级如表7所示。
表7

容许误差
2%
5%
10%
20% +20%
-30% +50%
-20% +100%
-10%
级别 0.2 I II III IV V VI

(3) 标称电容量:
表8 固定式电容器标称容量系列和容许误差
系列代号 E24 E12 E6
容许误差 5%(I)或(J) 10%(II)或(K) 20%(III)或(m)
标称容量对应值 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0 10,12,15,18,22,27,33,39,47,56,68,82 10,15,22,23,47,68
注:标称电容量为表中数值或表中数值再乘以 ,其中n为正整数或负整数,单位为pF。
3.电容器的标志方法
(1) 直标法 容量单位:F(法拉)、F(微法)、nF(纳法)、pF(皮法或微微法)。
1法拉= 微法= 微微法, 1微法= 纳法= 微微法
1纳法= 微微法
例如:4n7 表示4.7nF或4700pF,0.22 表示0.22F,51 表示51pF。
有时用大于1的两位以上的数字表示单位为pF的电容,例如101表示100 pF;用小于1的数字表示单位为F 的电容,例如0.1表示0.1F。
(2) 数码表示法 一般用三位数字来表示容量的大小,单位为pF。前两位为有效数字,后一位表示位率。即乘以10i,i为第三位数字,若第三位数字9,则乘10-1。如223J代表22103pF=22000pF=0.22F,允许误差为5%;又如479K代表4710-1pF,允许误差为5%的电容。这种表示方法最为常见。
(3)色码表示法 这种表示法与电阻器的色环表示法类似,颜色涂于电容器的一端或从顶端向引线排列。色码一般只有三种颜色,前两环为有效数字,第三环为位率,单位为pF。有时色环较宽,如红红橙,两个红色环涂成一个宽的,表示22000pF。

网友D:
外形一般不是方头方脑的就是圆不隆东的嘿嘿,其实一般要确认的话还是至少要看一下铭牌标识的,要真想一眼就知道还是要多看多动手啊

网友E:
      “如何从外型判断电容是什么材质?工作在什么情况下?”

1、外壳上的型号、标称、形状、极性等可以区分电容是什么材质,工作参数及用场;

2、还可以根据外壳形状有无变化例如是否胀肚、是否有液体流出判断电容的好坏!

网友F:
拿一块电路板,对照电路图,找到标注有“C”字样的元件,看一看,想一想,你会很有收获的!

网友G:
支持楼上! 铝质,钽,和纸介金属膜电容器一般做成电解的,比较好认;瓷质做成圆片的多,高频场合,还有PCB上集成电路里的小型;

聚苯乙烯做成塑料壳封装和环氧树脂封装多,方形,圆形都有,无极性,PCB上集成电路里的小型也多;有误清请楼上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