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电容

楼主(2008-04-05):
请问怎样辨别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独石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等。

网友A:
1、陶瓷电容器
  陶瓷电容器是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并用烧渗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
  高频瓷介电容器适用于无线电、电子设备的高频电路。具有小的正电容温度系数的电容器,使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低频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频率较低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包括高频在内)。

网友A:
2、独石电容器即多层陶瓷电容器,其结构是在若干片陶瓷薄膜坯上被覆以电极桨材料,叠合后一次绕结成一块不可分割的整体,外面再用树脂包封而成,它是一种小体积、大容量、高可靠和耐高温的新型电容器,高介电常数的低频独石电容器也具有稳定的性能,体积极小。

网友A:
3、云母电容器就结构而言,可分为箔片式及被银式。被银式电极为直接在云母片上用真空蒸发法或烧渗法镀上银层而成,由于消除了空气间隙,温度系数大为下降,电容稳定性也比箔片式高。云母电容器广泛应用在高频电器中,并可用作标准电容器。
  玻璃釉电容器的介质是由一种浓度适于喷涂的特殊混合物喷涂成薄膜而成,介质再以银层电极经烧结而成“独石”结构。玻璃釉电容器的性能可与云母电容器媲美,能耐受各种气候环境。

网友A:
4、薄膜电容器的结构与纸质电容器相似,但用聚脂、聚苯乙烯等低损耗塑材作介质。聚苯乙烯电容器性能优良,低频电路中可作耦合电容器使用。还适用于RC时间常数电路,因为它的介电吸收作用极微而放电快。耐高温薄膜电容器有涤纶电容器、聚四氟乙烯电容器和聚碳酸脂(pc)电容器

网友A:
5、电解电容器
  电解电容器是用薄的化氧化膜作介质的电容器。因为氧化膜有单向导电性质,所以电解电容器具有极性。常见的电解电容器有下面两种类型:
  铝电解电容器 :  用浸有糊状电解质的吸水纸夹在两条铝箔中间卷绕而成。普通铝电解电容器不适于在高频和低温下应用,不宜使用在25 kHz以上频率,通常作低频旁路\耦合和电源滤波用。
  固体钽电解电容器 :  用烧结的钽块作正极,电解质使用固体二氧化锰,它们具有一系列优点,如温度特性、频率特性和可能性均优于普通电解电容器,特别是漏电流极小,贮存性良好,寿命长,而且体积小,单位体积下能得到最大的电容电压乘积,适于超小型高可靠机件中使用。

网友A:
6、可变电容器是指电容值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发生变化,并可确定为某一个值。可变电容器分为波膜介质和空气介质两种形式。常用于耦合及调谐电路中,常见的有双联电容、陶瓷电容等。

网友B:
真是专业,学习了!!!!

楼主:
谢谢小麻籽师傅,你的回答真是很详细。

网友C:
学习了,呵呵,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D:
陶瓷电容上标的多少多少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2008-05-30):
多少K,,这个K是容量误差的参数,K代表10%,说明容量的误差可以在-10%到+10%之间振动. 关于误差参数还有C,D,J,M,Z...等等

网友E:
你好,温生,,我是东莞一家生产陶瓷电容器的厂家,应形势发展需要,可能以后自已要慢慢生产陶瓷银片,但这方面的工艺还不太懂,希望您能给予帮助.

网友B:
专业,好像没有说明钽电容!

网友F:
专业人士呀,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