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用过这样的驱动器!

楼主(2008-04-05):
今天闲着买了两驱动器拿回来做实验用,没想到这驱动器不是我们正常所说的500脉冲转一圈(我的这个是5相驱动器),而是350个脉冲左右转一圈,那位大虾有能知道这是这么会事吗?

网友A:
无论如何,350这个数都觉得怪怪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发得的那图片怎么没有出现?

我那驱动器是小鬼子东方,型号是:5-PHASE DRIVER       UDX5114N,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哦!有那位能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更奇怪的是2个多是如此。

网友A:
五相步进?最典型的转子齿数为50或24,以5相20拍计,分别是每圈1000步或480步,除非原设计与7的倍数有关。

楼主:
请教楼上!!你是这样来计算《以5相20拍计,分别是每圈1000步或480步》呢?还请指点!!难道我的这个驱动器和现在的5相电机不同吗?

网友A:
转子齿数×拍数。对于5相电机而言,经典的拍数是5,10, 20,其中5拍较少有人用,最多用的是20拍,10拍次之。出现7的倍数总是会令人觉得奇怪一些。

楼主:
看来我要想把这两驱动器用起来有点不太可能喽!!除非找到和7有关的电机吗??

楼主:
今天我把电机拆了!!发现其转子的齿数居然是51个齿???再次请教波恩是不是就这个问题导致350个数值转一圈的问题呢?还请指点!!谢谢!!!

楼主:
楼上的!不好意思那天是我数错了,电机应该还是50个齿的!!!

网友B(2008-07-23):
逗你玩的,东方的特制电机!定子齿距和常规的不一样,所以才有这样的;前面有帖子说了。

网友A:
突然想起来,有可能是驱动器采用比较特殊的分数步距的细分方法。比如5相混合式步进,50齿,按10拍的半步基本步距走,每圈500步,也就是说每齿10步,如果按齿距进行细分规划,每齿走7步,则每圈恰好350步。

网友C:
不是这样的,楼主跟你说,我就是东方马达的代理商

东方马达的步进电机定子有10个磁极,而转子的外圈由50个小齿构成,转子1和转子2的小齿于构造上相到错开1/2齿距;分ABCDE相等的5个相位,因此称为五相步进电机.

而关于走一圈需要几个脉冲的计算是这样的每相的度数为0.72度,也就是一个脉冲走0.72度,因此如果走一圈360度的话,需要的脉冲数为360/0.72=500个脉冲.

还有,绝对不会像楼主所说的那样会有350个脉冲走一圈的,那个0.72度是整步的度数了,所以只有会大于500个脉冲走一圈的,而不会小于500.还有东方马达是个FA工厂自动化产品的一个品牌,它绝对不会像其他品牌一样会有"特规"产品,也就是特殊型号的,肯定没有,只有停产货,像你现在发出来的图片,这个驱动器就是停产的型号来的.现在代替它的型号是UDK5114NW2-M.

还有不明白的话可以联系我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D:
上海昔姆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信息介绍

上海昔姆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贸易与技术服务为一体高科技企业,主要业务为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维修与技术服务. 公司总部位于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目前已在首都北京设立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为SIEMENS公司产品,依托SIEMENS公司强大优势,公司可为全国客户提供专业、高效、技术支持与服务。此外还可为有需求的长三角及周边客户、京津塘及周边客户提供短时间内到达现场维修服务。
销售部:
我公司销售部为SIEMENS中国授权代理商,可对SIEMENS变频器、直流调速器、PLC、人机界面和数控系统在国内进行销售.此外我们还有部分西门子已停止生产库存备件进行销售。
技术服务部:
技术服务部有充足的备件和技术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可为客户提供室内维修、现场维修、技术支持服务.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SIEMENS公司专业技术培训。对于西门子MM440、MM430、6SE70系列传动;ABB公司ACS500、ACS600、ACS800系列传动;东芝公司VFP7、A7、AS1系列变频45KW及以上功率型号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均可提供现场服务。除现场板级更换外,室内维修我们采取器件级维修,将故障元件及不良元件全部进行更换。以此降低客户维修成本,从技术上保证维修设备综合性能。
除了以较好价格为客户提供产品,我们更关注售后!

维修领域及流程综述
服务领域:
一、西门子420、430、440、ECO、MDV、G11系列变频器;6SE70工程型变频器;6RA24、6RA70、6RA28系列直流调速器,专用变频器、软启动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
二、西门子802S 、 802C 、 802D 、 810T 、 810M 、 810D 、 840D 数控系统;S5、S7系列PLC;OP、TP、MP系列人机界面,PG系列编程器,及其他各类工业控制计算机、人机界面(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PLC)、数控机床控制系统等;

服务流程:
一、接到客户维修机器要求后询问故障情况,以确定故障原因,并做初步报价;
二、对客户送来维修的机器或板卡进行全面检查,确定故障情况后,给客户提供检

测报告并报正式维修价格;经客户确认报价后进行维修;
三、维修内容包括排除已知的故障,对老化、损坏的元件进行更换,对整机内外进行彻底的清洗和保养等。
四、修复后对设备进行模拟负载测试,完成后发回客户,由客户上整机进行现场测试。
五、对于45KW及以上功率传动设备,我们可根据用户请求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对于上海及北京周边客户,根据情况我们可提供上门提货维修服务。
维修时间
标准维修时间7个工作日左右(可能受特殊元器件采购周期影响);
加急2个工作日;
外地客户酌情考虑设备的来往路途时间。
保修承诺
我们承诺为客户的维修设备提供三个月或六个月保修时间。
联系方式:
免费服务热线:800-820-7298
上海总部: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7号202室
电话:86-21-66081695 66081696
传真:86-21-66080825
联系人:郭建功
手机:13564107215 QQ:441770610
E¬-mail:ximuke@sina.com
网址:www.ximuke.com

楼主:
我现将电机那转子图片传上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前三张是UPH-569-A-A34后端盖、定子和转子,后三张是UPH569-A后端盖、定子和转子。

网友A:
回帖再 管理 的格式还是不对,重申了很多次了!请版面维护人员注意啊!!!

网友A:
本帖中原来转子和定子嵌在一起的那张图哪儿去了?其实从中可以看到,该电机的转定子之间的大致相位关系,记得是这样的:定子10个极,每极开有小齿槽,极间小齿槽相位互差1/5齿距,10个极,5极一循环。至于转子结构,为分段式转子,这是混合式步进机的典型结构,段间嵌有轴向充磁的永磁体圆环,上图中共有3块永磁体,如果中间的一块为N-S,则左右两块都为S-N,因此对4段转子的励磁结果为S-N-S-N,由于相邻转子段的永磁励磁极性不同,所以转子齿槽的相位也恰好错过半个齿距,由此定子的正负电流所产生磁场对转子的作用才会有所不同,也正因为这样,5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基本步才有可能做到5相20拍。关于这一点,可以以3相电机为例简单分析:

3相感应式步进电机的整步相序:3拍,A-B-C,或AB-BC-CA 电流反向A#与正向对转子的作用雷同,所以反向电流没有实用意义
3相感应式步进电机的半步相序:6拍,A-AB-B-BC-C-CA

3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整步相序:3拍,A-B-C,或AB-BC-CA,或A#--B#-C#,A#B#--B#C#-C#A#,注意这两种情况下,各拍对应的空载角位置有所不同,会相互等分穿插。
3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整步相序:6拍,A-B#-C-A#-B-C#,
3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整步相序:6拍,AB#-B#C-CA#-A#B-BC#-C#A, 注意以上2中相序如果施加感应式步进电机,则等同于2个A-B-C或AB-BC-CA 相序循环,会走过2个齿距,而不是一个。
3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半步相序:12拍,A-AB#-B#-B#C-C-CA#-A#-A#B-B-BC#-C#-C#A,如果将这个相序如果施加感应式步进电机,则等同于2个A-AB-B-BC-C-CA 相序循环,会走过2个齿距,而不是一个。

这就是混合式步进电机加入永磁体后的分段式错相转子所带来的步距成倍细化的优势所在。

5相电机的相序关系过于复杂,在此不赘述。

对于轴向尺寸较短的混合步进电机,转子多为2段式。比如小机座号的2相或4相混合式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