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8-04-05):
20KW的风机电机在启动10多秒后100A的空开突然跳掉,检查发现电机的一相绕组阻值100多,其他2组0.8左右,三角接法,机械部分无故障,采用的直接启动方式,电源不缺相。请问如何判断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

网友A:
风机负载过大。直接启动峰值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7-8倍.负载越大峰值越大,时间越长.导致电机绕组过热烧毁.建议采用限流启动方式.

网友B:
应该用星-▲启动,否则容易损坏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与使用有关。

网友D:
那为什么三相之间阻值不相同呢?

网友E:
那为什么三相之间阻值不相同呢

电机烧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过大。直接启动峰值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7-8倍.负载越大峰值越大,时间越长.导致电机绕组过热烧毁.建议采用限流启动方式.

-------------------------------------------------------------
1、风机负载起动时,由于速度是零,电机等于空载起动,直接启动峰值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4 倍;

2、水泵(离心式)和风机一样,启动时电机等于空载起动,不需要高转矩!

3、这就是“软启动”只适宜风机、水泵这样的负载启动的主要原因,本质上说明了“软启动”的本质缺陷!

网友G:
大惯性负载启动时间长,在大的启动电流的情况下容易烧电动机

你风道里有没有风阀,建议加风阀,启动时关闭风阀,启动完成后打开

网友H: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的,找厂家就行

网友I:
找厂家,在额定负载下10多秒就烧了,电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J:
应该用星-▲启动,否则容易损坏还不安全

网友K:
 质量问题

网友K:
20KW的风机直接启动应没什么问题,风机负载起动时,电机等于空载或轻载起动.启动10多秒后,电机就出现问题,应是质量问题或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L:
明显的,你的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M:
检查一下电源和空开,如没有问题,则是电机 的问题。

另:三绕组阻值应该是平衡的(测量时应该拆开连接片)

网友N:
用星-▲启动,可是空开跳还有短路的可能,热继电器没有动作吗??

网友O:
三相绕组不均衡

20kw最好有星三角

网友P:
  阻值不相同,电机有毛病了

网友Q:
不跳闸才怪呢,你20KW电机,启动流多大你算了没有,一般都选择降压启动了兄弟,况

网友R:
如果是新机器可能是电机质量问题,如说是老机器,可能是电机绝缘老化导致短路而烧毁!如果你的线路足够用,变压器足够大,直接启动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该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S: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知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的电阻.如果没有把连接片取下的话,这三者之间的电阻应该是相等的.不能有偏差,有的话就证明电机的绝缘坏了.

网友S:
最好在启动的时候用星角降压起动

网友T:
电机问题。非常明显啦!!!!

网友U:
     加一个变频器嘛

网友V:
你的风机再没启动前已经自然逆转了

网友V:
所以加风阀,启动前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