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线

楼主(2008-04-05):
  最近在用HC-PQ13的三菱电机,需要知道其编码器的9根信号线分别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如:P5、LG、MR、MRR、MD、MDR、BAT、SD、CNT各表示什么呢?

网友A:
纯粹猜测:

P5、LG电源和地

MR、MRR一对差分线,可能与时钟有关

MD、MDR又一对差分线,可能与数据有关

BAT电池正

SD、CNT不详

网友B:
  请教各位大

网友B:
请教各位大侠,HC-MFS13-15的伺服电机要配多大的驱动器,MR-J2S-20B的可以吗?

网友A:
三菱的J2S系列伺服与伺服电机的搭配关系几乎是固定的,建议查阅其选型手册。

网友C(2008-10-26):
说明书里都有,虽然是日文的,但是看后面的表格找相应的伺服规格,emample;HF-SRS121 对应MR-JS-200#

网友D: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

网友E:
实际上一般只用到4根线p5 LG MR M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