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200,关于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8-04-05):
大家好,是这样的,我现在用自由口通讯,比如我发了“1”到VB100中,跟着我把它转换到VW104里面

为什么我只是传了一次1,但是,VB100却可以多次转换到VW104中呢?是否需要把VB100存的“1”给释放了呢?谢谢大家!

楼主:
上面那个问题搞好了

另外有一个新问题:怎样把字符转换成数字呢?

我用RCV指令只能接收字符,所以,我需要把这个字符转换成数字,用了字节到整数的转换指令,但是,为什么我用串口助手发数字1,2,或者7过去,转换出来之后的整数都是1的呢?(因为我后面用了一个比较整数指令)

谢谢大家

网友A:
   “大家好,是这样的,我现在用自由口通讯,比如我发了“1”到VB100中,跟着我把它转换到VW104里面

为什么我只是传了一次1,但是,VB100却可以多次转换到VW104中呢?是否需要把VB100存的“1”给释放了呢?谢谢大家! ”
   你是怎样实现的把发了“1”到VB100;你是怎么看出来得VB100却可以多次转换到VW104中;你能把自由口通讯给我简单的说说吗?谢谢

楼主:
用对比指令可以知道是不是1,用连续触发可以知道是不是重复发到VW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问题搞好了

另外有一个新问题:怎样把字符转换成数字呢?

我用RCV指令只能接收字符,所以,我需要把这个字符转换成数字,用了字节到整数的转换指令,但是,为什么我用串口助手发数字1,2,或者7过去,转换出来之后的整数都是1的呢?(因为我后面用了一个比较整数指令)

谢谢大家

ATH HTA相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