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步进电机的好坏?

楼主(2008-04-05):
如何判断步进电机的好坏?我们有一个步进电机,带动丝杆运动,但按锁定时,步进电机能锁住丝杆,可运行是就是不动,这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A:
能锁轴就说明电机可以出力,建议先确认驱动器是否正常。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动有很多种原因,你说得太简单了,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步进电机,带动丝杆运动-----连接轴的是弹性连轴器吧?松开连轴器,让步进电机不带负载看看;

网友D:
支持2楼的观点!!可以试试替换法判断是电机还是驱动器的故障!

网友E:
支持楼上观点,断开联轴器看看

网友F:
确认一下,控制信号是否没有问题,电机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G:
缺相应该会报警吧?

能够锁住只能够说明,该功能的IO接线及设置正确

不能运行的原因有很多:

1,控制信号的发送端和接受端接线是否正确

2,控制信号的发送端和接受端类型是否一致

3,驱动器侧IO的参数,运行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4,控制信号是否发出

5,驱动器侧是否收到

见笑了!

网友H:
步进电机可以用表量出好坏.建议你先查驱动电路.有锁定电压不能说明什么。估计应该是缺项。你的电机是几项几拍?

网友F:
"缺相应该会报警吧?"

不是在谈论伺服吧

网友I:
步进电机有的就没有报警吧

楼主(2008-05-18):
谢谢各位了,是驱动端的一项的故障(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