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方案请教

楼主(2008-04-05):
大家好,我想做三个永磁电机的角度同步控制,就是控制三个电机在相同的时间周期内转相同的角度。但是,成本不可能太高,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下面是我想的3个方案:
1.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电机
2.plc+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
3.(dsp+运动控制器芯片)+伺服+电机(自己做控制算法,估计较难)
请问,哪种方案实现起来容易,成本又不高啊,谢谢!

网友A:
看精度和同步要求,1和2都可为,如果是项目不建议用3,搞研究可以是3。另,2中,“plc+运动控制卡”似乎应作运控模块。

楼主:
那要是从产品研发的角度呢?1,2是不是很难控制成本?现在的运动控制器都很贵啊

网友A:
如果公司业务是做产品制造,3优先,做项目集成,1,2优先。

网友B:
感兴趣,看看USB接口/串口电机驱动器的吗
给我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