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

楼主(2008-04-05):
请问三相主电源线路有否必要加装保险丝?

网友A:
同样的疑惑

我厂车间里的配电板的断路器上都有熔断器,我认为没什么用,有的设备安装人员也说不允许断路器上面有熔断器,可是我们主管老头就是这么定的,为什么?

网友B:
呵~~看是什么的负载类型??

网友C:
  那什么样的负载用熔断器,什么样的负载不用熔断器?

楼主:
谢谢诸位啊!我也认为没必要,现在的保护太多了,不要说专门的缺相保护器,单说断路器接触器等都有缺相欠压保护,另外加装熔断器反而容易引起故障,大家有否同感?

网友D:
完全没必要,万一保护不全,会缺相运行的

网友E:
断路器有短路保护作用,不必再串熔断器!

网友F:
现在是越用越少了,不过有熔断器的话在手动断电时能看到断开点,就像一把隔离刀一样!

网友G:
   主电源电路里我觉得还是不装熔断器好

网友H:
HBZYCS说得对.

网友I:
用 电流继电器怎么?

网友J:
没必要。不过熔断器维修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