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G7系列求助

楼主(2008-04-05):
各位朋友我有一台安邦信G7 22KW的变频器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SC故障,坏了一个模块已更换,驱动板的316J光耦也全部换了,可是故障依然存在,在此请教各位朋友,有谁知道。麻烦告诉小弟一声,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性最大是驱动板坏(即23板).你查一下三块23板316J光耦的14脚的1K电阻和二极管是否坏;查一下6个316J光耦6脚是否都有5V输出.

楼主:
检查了,都是好的,不过发现有变压器与电容之间的管子有坏的,没找上替代的,不知康沃的驱动板能否代替

网友A:
用康沃23板可以代替!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B(2008-08-19):
安邦信品质差服务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