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转子动平衡实验中应用的传感器

楼主(2008-04-05):
1.柔性转子实验台与刚性转子实验台有何异同?
2.转子系统动平衡的必要性?常用的动平衡方法?
3.采集振动信号的三种类型传感器有哪些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4.基于三种信号的动平衡有什么效果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求高手解答,不一定全答上,知道多少说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A:
    转子的平衡 分为刚性转子的平衡和挠性转子的平衡:

  工作转速小於0.75倍第一阶临界转速的转子称为刚性转子﹔工作转速大於 1.4倍第一阶临界转速的转子称为挠性转子。

1. 刚性转子的平衡﹕分为静平衡和动平衡。一般在转子的长度L 与转子外径D 之比L /D ≦1/5时﹐可进行静平衡﹔当L /D ≧1时则必须进行动平衡.

2. 挠性转子的平衡﹕挠性转子必须进行动平衡﹐其方法是﹕先将转子在刚性范围内﹐即工作转速小於0.75倍第一阶临界转速时进行动平衡﹐再在挠性范围内﹐即工作转速大於 1.4倍第一阶临界转速时测出其弯曲变形﹐作为新的不平衡﹐然后用两个大小相同而方向相反的校正力矩来防止弯曲变形。这种平衡的关键是﹕合理选择校正面﹐正确分布平衡质量﹐使转子内的弯矩尽可能小。

网友A:
   刚性转子------可以在任何两个平面上进行平衡校正,并在校正后在其最高工作转速下,其不平衡量不明显超过平衡允差.一般我们常见的转子大布份是刚性转子,比如电机转子...........等等.

网友B:
你说的振动传感器是哪三种?最多的压电的。

网友C:
如果资金允许的话,看看BENTLY,测振动测键相都非常不错

网友A:
3.采集振动信号的三种类型传感器有哪些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振动传感器的种类较多,比较常见的有3种:

1.感受振动位移的位移传感器;

2.感受振动速度的速度传感器;

3.感受加速度的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A:
3.采集振动信号的三种类型传感器有哪些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一.感受振动位移的位移传感器:

应用较广的是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优点:1.直接测量转轴的振动运动;  2.测量转轴在轴承间隙内相对于轴承或轴承座的平均位置;  3.较准容易;  4.信躁比高;  5.频响范围广;

缺点:1.需要外部直流电源;  2.按装不太方便;

网友A:
3.采集振动信号的三种类型传感器有哪些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感受振动速度的速度传感器:

优点:1.容易按装;  2.不需要外部电源;  3.在15~1KHz中频范围信号较强;  4.频响适于中等转速回转机戒;

缺点:1.体积较大;  2.在低频时会出现幅值和相位差;  3.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机戒结构和性能略有下降.

网友A:
3.采集振动信号的三种类型传感器有哪些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感受加速度的加速度传感器:

优点:1.容易按装;  2.适合于2KHz以上高频振动的测量;  3.可靠性好;

缺点:1.要求机戒阻抗较小;  2.难以用于某些低频振动测量;   3.要求有外部电源.

网友A:
3.采集振动信号的三种类型传感器有哪些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1.感受振动位移的位移传感器:

应用较广的是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优点:1.直接测量转轴的振动运动; 2.测量转轴在轴承间隙内相对于轴承或轴承座的平均位置; 3.较准容易; 4.信躁比高; 5.频响范围广;

缺点:1.需要外部直流电源; 2.按装不太方便;
2.感受振动速度的速度传感器:

优点:1.容易按装; 2.不需要外部电源; 3.在15~1KHz中频范围信号较强; 4.频响适于中等转速回转机戒;

缺点:1.体积较大; 2.在低频时会出现幅值和相位差; 3.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机戒结构和性能略有下降.
3.感受加速度的加速度传感器:

优点:1.容易按装; 2.适合于2KHz以上高频振动的测量; 3.可靠性好;

缺点:1.要求机戒阻抗较小; 2.难以用于某些低频振动测量; 3.要求有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