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器原理

楼主(2008-04-05):
光电耦合器

    把发光器件和光敏器件按适当方式组合,就可以实现以光信号为媒介的电信号变换。采用这种组合方式制成的器件称为光电耦合器。光电耦合器一般制成管式或双列直插式结构,由于发光器件和光敏器被相互绝缘地分置于输入和输出回路,故可实现两路间的电气隔离。光电耦合器既可用来传递模拟信号,也可作为开关器件使用,也就是它具有变压器和继电器的功能。但光电耦合器的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开关速度比继电器快,且无触点、耗能少。与变压器相比,工作频率范围宽,耦合电容小,输入输出之间绝缘电阻高,并能实现信号的单方向传递。
  光电耦合器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光隔离器,它是把发光器件和光敏器件对置在一起构成的,可用它完成电信号的耦合和传递。另一类是光传感器,它有反光式和遮光式两种,槽形光电耦合器即属于后者。用光传感器可测量物体的有无,个数和移动距离等。 第三类是光敏元件集成功能块,它是把发光器件、光敏器件和双极型集成电路组合在一起的集成功能块。

楼主:
光电耦合器的特性及参数 :

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特性就是光电器件(常用CaAS发光二极管)的特性,输出特性取决于输出侧器件。当输出侧为光敏三极管时,由于它的结电容大,按负载电阻1千欧率应小于。当为达林顿型三极管时,工作频率应小于1KHz.

网友A:
光电开光就是这东西吧?

网友B:
光电耦合器既可用来传递模拟信号.怎么用作传递模拟信号,能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