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4-05):
编程软件的仿真功能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设计2个页面,仿真时2个页面同时存在,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还有不管编辑时背景是什么颜色,仿真时都是白色,或许是我才接触该软件,还不了解它的性能的缘故吧

网友A:
感谢您对我公司提出宝贵意见,关于编程软件的仿真功能,是这样的,如果您是首次使用者,您可以通过模版创建一个工程,创建成功后,编译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仿真功能了。

       仿真时两个页面同时存在是因为有子画面的缘故,子画面可以使HMI的编程更加灵活多样。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修改背景颜色的,如果要修改背景颜色,可以在要编辑的画面上点击右键,然后选择画面属性,进行修改,对于LEVI705G,其颜色调色板只有灰度之分,对于LEVI705C,其调色板有256色,对于LEVI908T,其调色板有65536色。

如果我的上述回答仍然无法解答您的问题,您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和我沟通:

qq群:11983792 qq:15506172,电话:13600898413 丁先生。

楼主:
我并没有使用子画面,为什么仿真时还会出现两个画面呢

网友A:
应该不会的,能否贴图给我看看?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的截图快捷键坏了,无法截图,用你们提供的范例也是那样,当仿真选择下一步时原来的依然存在,造成画面叠压,显得很乱,而其它品牌则没有此现象,另外手册与软件有的地方不符(比如密码设置)

网友A:
您说的是不是我们子画面的功能?我们的画面可以相互叠加和嵌套显示,可以实现非常的编程,我们画面的概念有点类似windows窗口的概念,但比windows实现窗口的嵌套和叠加处理要简单得多。这也是我的软件和其他家最大的概念区别之一,所以初次用起来会觉得乱。

      我们的LEVISTUDIO实现画面嵌套功能是直接画面显示和间接画面显示部件。您也可以qq和我沟通。

楼主(2008-05-11):
这是主菜单页面........

楼主:
这是另一页界面。。。。。。。

楼主:
这是离线仿真时的界面,上面的两幅图像重叠到一起了,如果是大量的程序根本没法仿真

楼主:
真心希望能将此问题加以改进,还有手册要和各功能相符

网友A:
首先谢谢这位兄弟,我下载了一模一样的的软件,然后与你做了个一样的工程,但没有发现您说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出现您的机器上确实有点怪。我们用qq之类的实时工具沟通,这样也能让我们找到问题所在。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网友A:
你这问题如果存在,那应该是软件上的BUG了。

楼主:
编辑软件是在工控网下载的,操作系统是深度精简XP的V5.8版本,其它软件均无此现象发生,QQ249877853

网友A:
终于知道你这个问题原因了,因为您的OS的显示设置为16位色,如果改成32位真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