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需求有关电器安全方面的培训资料及电器安全事故分析

楼主(2008-04-05):
由于工作关系本人需要一些有关电器安全方面的资料和电器安全事故分析,希望大家给与帮助同时

大家也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
安全知识
一、通过人体的电流只要超过50 m A就能导致死亡。
二、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要使用灭火器材是1121、二氧化碳、四氯化碳、干粉等,不能用导电的水或泡沫灭火器来灭火。
三、安全电压:36伏。
四、漏电保护器:当线路或设备发生漏电和人身触电时,能及时切断电源起到保护作用。(动作电流30毫安以下,时间0。1秒以内)。过载保护:
(分带过电流保护和不带过电流保护的漏电保护器)
五、保护接地:就是把电气设备平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导线与大地作可靠的连接,以保证其金属部分不因人的触及而意外触电,保护人身的安全。(主要用于三相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电网中)。
六、保护接零:当电气设备的某一相绝缘损坏而碰壳时,该相可以通过机壳和中线形成回路,由于中线电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使串接在三相线路中的熔断器熔断,及时断电消除危险,确保人身安全(用于中性点(零线)与大地作可靠连接的三相四线电网中)

网友B:
去有关培训机构,安全教材很齐全;凡是持证上岗者,都有安全作业培训教材;没有电子版的,所以无法给你!

网友C:
供电安全只有二个大问题,一是高电压,引发的绝缘问题,二是大电流引起的截面不足和断流灭弧问题。

对低压电器来说,高电压的事不存在,重点考虑大电流及造成有影响就可以了。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1、检查某回路上在装的电气设备是否都不过流,即电气设备的额定电流数均大于最大负荷电流数。
现在许多小厂家没有技术能力,属“仿造”,铭牌参数与实际有差距。你选取他的是600A开关,可不能按600A的用,只能当400A用,这是许多问题的关键。
2、检查在装的电气设备是否满足该地短路电流的冲击。保证不会出现当负荷侧发生短路后,开关也动作跳开了,但开关等电器也“炸”开了的现象。
3、新型开关大部分能调整动作定值,你对照说明书,没有的可以到网上查,对能设电定值的地方进行整定,可能对减少事故次数和缩小事故范围有好处。
4、观查机械特性,对有松动、震动,响声过大的进行检修。

下面是我在“用电检查培训班”上的讲稿,供你参考。

用电现场检查的基本方法(不动手是基本要求)
“六诊”-----口问、目测、耳听、鼻嗅、触试、表测

口问检查方法:就是通过对用户的询问来发现运行、管理、经营上的问题
01 向用户运行人员询问检查期内(半年)电气设备和用电设备有否变动;
02了解变、配电站运行情况,设备使用情况,了解检查期内设备病历和是否有故障发生;
03如有事故,应了解事故发生时全过程,应询问故障发生之前有什么征兆,故障发生时是什么现象,当时天气情况如何,电压是否正常,事故时是否有操作;如何处理,是否有反复;
04向用户运行人员询问检查期内供电质量等技术指标是否正常;
05近期是否有增容、改造等打算。

目测检查方法:通过目测设备外观的变化来发现异常情况
01通过目测可以发现的异常现象综合如下:
⑴破裂、断线
⑵变形(膨胀、收缩、弯曲)
⑶松动
⑷漏油、漏水、漏气
⑸污秽
⑹腐蚀
⑺磨损
⑻变色(烧焦、硅胶变色、油变黑)
⑼冒烟、接头发热(示温蜡片熔化)
⑽产生火花
⑾有杂质异物
⑿不正常的动作等
这些外观现象,往往反映了设备的异常情况,因此靠目测法就能作出初步分析判断,是用电检查的主要方法。
02查看信号显示和表计指示是否正常;
03检查一次设备和二次接线等是否有更动的痕迹等
04检查封印完好

耳听检查方法:
虽然设备相对来说都是静止的,但大多设备在交流电作用下会产生振动并发出各种声音,这些声音是运行设备特有的,是设备运行状态的特征,可以通过它的高低节奏、音色的变化、音乐、量的强弱是否伴有杂音等,来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以变压器为例:
01正常运行时,变压器发出轻微有规律、连续均匀的嗡嗡声;
02变压器的声音比平时增大,若声音均匀,可能是过电压或过负荷;
03当发出嗡嗡声有变化时,这时负载可能有很大变化,如大设备启动。
04当发出哇哇声时,可能有大设备启动或高次谐波分量大。
05当发出沉重的嗡嗡声时,可能是过载。
06当发出很大噪声时,可能是变压器通过很大的短路电流。
07当发出异常音或很强的噪声,可能是铁芯夹紧螺丝松动或铁芯松动。
08发出放电声,可能是内部接触不良或有绝缘击穿现象。

鼻嗅检查方法:
电气设备的绝缘材料过热产生的气味,大多数正常人都能嗅到并能辨别,若嗅到设备过热或绝缘材料被烧焦产生的气味时,应立刻检查有无冒烟的地方、有无变色的部位、听听有无放电的声音,直到查出原因为止。(打开强排风)
01如过热、短路、闪烙故障,可能闻到焦味、火烟味和塑料、橡胶、油漆等受热挥发的臭味;
02对注油设备内部短路、过热、进水受潮后,其油样的气味也会发生变化,出现酸味、臭味、火烟味等。

触试检查方法:
用手触摸设备有关部位,根据手感温度和振动判断故障。
01主要应用于不带电且外壳接地良好的设备及其附件,检查其温度和温差;
02应用于二次设备(如继电器等)发热、振动等的检查;
03禁止用手触试带电设备,运行中变压器、消弧线圈中性点视为带电。

表测检查方法:
01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回路电流;
02用万用表测量回路电压;
03用相位伏安表检查电能表接线;
04用电能质量监测仪测量电能质量参数;
05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设备及接头的温度;

网友D:
不错的总结,非常的实用,多谢楼上的兄弟,小弟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