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8-04-05):
变频器结好线后,我不接任何负载,我调整频率,起输出电压变化么?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应该是频率变化吧,我也是在学习

网友C:
频率降低,输出电压降低,频压比恒定!

网友D:
频率降低,输出电压降低

一般情况下,在50HZ前是这样的,但50HZ后电压不会变化了!

网友D:
变频器没有升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