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压器能否并联使用

楼主(2008-04-05):
请问:两个输入380输入220的变压器能否并联使用

网友A:
容量不宜相差过大,接线组别相同,短路电压相同

网友B:
应该可以吧。这样可以增大容量

网友C:
标幺值,电压等级,接线方式相同容量比不超过1/3

网友D:
两个变压器并联的条件:

1、额定电压相同;

2、连接组别相同;

3、阻抗压降与容量成正比;

4、容量比大于1/3;

网友D:
3、阻抗压降与容量成反比;

网友E:
           同意楼上师兄所说的

网友F:
楼主问的是:”两个输入380输入220的变压器能否并联使用“

网友G:
两个变压器并联的条件:

1、额定电压相同;

2、连接组别相同;

3、阻抗压降与容量成反比;

4、容量比大于1/3;

网友H:
1,额定电压相同                  2接线方式相同        3容量电流要基本相同

网友I:
楼主问的应该是:”一个输入380和一个输入220的变压器能否并联使用“是不是?它们的次级是一样的,能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J:
当然可以的,次级并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