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编程?

楼主(2008-04-05):
今天去维护一台设备,该设备使用AB SLC500,主程序中出现了KM1 O:3/1(输出),后又在子程序中也出现KM1 O:3/1(子程序中出现好几次),看 到该程序,觉得好奇怪,在PLC编程中不是要遵循输出只能使用一次吗?难道AB的可以多次使用?请那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zwm00306@263.net.cn

网友B(2008-07-21):
任何的PLC在原则上是不允许重复线圈的输出的!
特殊指令下是可以的,例如在步进控制指令中!

网友C:
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D:
应该不可以.SLC500里面可以有L和U线圈的,楼主看仔细没,是不是L和U线圈?

网友B(2008-11-24):
多线圈输出的程序在运行后可定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