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08-04-05):
请问在力控中如何用传统的指针表方式显示系统时间?

网友A:
可以实现,但是比较麻烦,没有直接的空间

你画一个圆,再画指针。

动画设置:以秒针为例

动画连接-->旋转,设置如图:

其中注意“向上偏置”应为你画的指针长度的一半,如指针长度为160像素,向上偏置应为"-80”像素。

其它设置:如分针对应变量"$Minute",时针对应变量"$Hour",但由于指针最大为12小时,故“旋转到最大角度时值”应该为"12”

网友B(2008-06-10):
不如力控将这个做成图库

网友C:
在6.1版本中就已经做成精灵了

网友D:
力控里没精灵吗?时钟应该是所有工控软件的基本图库。

网友E(2008-10-21):
时钟应该有的,在图库中

网友C:
现在在图库里面有现成的

网友F:
图库中有现成的啊,直接变量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