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介绍(串口转以太网)

楼主(2008-04-05):
众所周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场通讯也逐渐开始应用工业以太网,而目前还有大量设备只有串口(232/484/422/can等),因此要想把这些设备接入以太网必须用串口转以太网的设备-串口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工作模式

       所有的串口服务器都支持下面这些工作模式,可以通过串口服务器的管理功能配置相应的工作参数,就可以切换到所需要的模式。 1、 网络工作模式 TCP/IP Server模式 串口服务器监听TCP/IP端口并等待连接,向串口服务器发起连接的可以是电脑或其他嵌入式网络设备。 TCP/IP Client模式 串口服务器根据设置,向指定的远程主机TCP/IP端口发起连接,这些主机必须工作在Server模式。 UDP 广播模式 此模式下,串口服务器将用UDP广播方式进行数据通讯,默认设置下,数据将被使用UDP方式发往广播地址:255.255.255.255:7102,同时串口服务器从地址:255.255.255.255:7101接收数据,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些参数。 此模式可以实现单虚拟串口与多个串口服务器进行通讯的方案。也可以实现一个串口服务器发送多串口服务器接收的一对多透传方案。

2、 跨网段访问 给串口服务器指定一个有效的网关地址,就可以实现对串口服务器的跨网段访问。TCP/IP Server、Client模式支持跨网段访问。 TCP/IP Server模式 设置串口服务器的网关地址,为有效网关的IP地址。在网关上设置NAT规则,将串口服务器的IP地址、监听端口映射为网关上的一个TCP/IP端口,向网关上的这个端口发起连接,就可以与串口服务器建立通讯。 TCP/IP Client模式 设置串口服务器的网关地址,为有效网关的IP地址。并为串口服务器指定要连接的远程主机地址,如果设置正确,串口服务器就可以通过网关与远程主机建立TCP/IP连接 UDP 广播模式 绝大部分情况下,UDP广播是无法跨网段的。

 3、 串口工作模式 流转发模式,收到即转发 串口服务从串口收到数据后,立即将此数据转发到相应的TCP/IP连接,中间不做任何等待及缓冲,速度快、效率高,但在以Sokcet方式与串口服务器通讯时,需要网络端软件自己进行数据帧重组,否则将出现拆包现象。 自适应数据帧,存贮转发模式 此工作模式下,串口服务器将在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才转发完整的数据帧到TCP/IP连接。由串口服务器完成串口数据帧重组。 串口服务器根据数据帧之间的间隔来判断是否收到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帧。 当在指定帧间隔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新的串口数据,就认为收到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帧,此数据帧将被一次性转发到TCP/IP连接。串口服务器最大可以缓冲512字节的数据帧。 在以Sokcet方式与串口服务器通讯时,建议使用此模式。SE系列的串口服务器完全支持以上功能,并经过了现场的考验。电话82711958 也可访问得到更多相关知识www.easyautonet.com

网友A:
串口服务器的虚拟串口编程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认不到串口的情况 换过几个品牌的都这样 还是真实串口稳定的说。。。

网友B:
正好学习,谢谢!

有现成的产品吗?

楼主(2008-05-12):
当然有现成的产品,可以联系我们82711958或登陆www.easyautonet.com

网友C:
目前性能比较好的串口服务器都有哪几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