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控制方法(求助)

楼主(2008-04-06):
有哪位老师搞过机械手?能介绍一下机械手的控制方法和原理吗?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能推荐一本吗?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我就顶了一次,怎么出来这么多?斑主我不是故意的呀!!^-^

网友A:
简单的用汽缸,复杂的用伺服,首先你要懂机械才行。

网友B:
我在资料库里放了ABB IRC5机器人系统操作手册,不知能不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08-07-24):
1 引言

机械手是工业自动控制领域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控制对象。机械手可以完成许多工作,如搬物、装配、切割、喷染等等,应用非常广泛。应用PLC控制机械手实现各种规定的工序动作,可以简化控制线路,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图1 是机械手搬运物品示意图。

图1 机械手搬物示意图

图中机械手的任务是将传送带A上的物品搬运到传送带B。为使机械手动作准确,在机械手的极限位置安装了限位开关SQ1、SQ2、SQ3、SQ4、SQ5,对机械手分别进行抓紧、左转、右转、上升、下降动作的限位,并发出动作到位的输入信号。传送带A上装有光电开关SP,用于检测传送带A上物品是否到位。机械手的起、停由图中的起动按钮SB1、停止按钮SB2控制。

传送带A、B由电动机拖动。机械手的上、下、左、右、抓紧、放松等动作由液压驱动,并分别由六个电磁阀来控制。

2 机械手的动作流程

传送带B处于连续运行状态,故不需要用PLC控制。

机械手及传送带C 顺序动作的要求是:

1) 按下起动按钮SB1时,机械手系统工作。首先上升电磁阀通电,手臂上升,至上升限位开关动作;

2) 左转电磁阀通电,手臂左转,至左转限位开关动作;

3) 下降电磁阀通电,手臂下降,至下降限位开关动作;

4) 启动传送带A运行,由光电开关SP检测传送带A上有无物品送来,若检测到物品,则抓紧电磁阀通电,机械手抓紧,至抓紧限位开关动作;

5) 手臂再次上升,至上升限位开关再次动作;

6) 右转电磁阀通电,手臂右转,至右转限位开关动作;

7) 手臂再次下降,至下降限位开关再次动作;

8) 放松电磁阀通电,机械手松开手爪,经延时2秒后,完成一次搬运任务,然后重复循环以上过程。

9) 按下停止按钮SB2或断电时,机械手停止在现行工步上,重新起动时,机械手按停止前的动作继续工作。

根据对机械手的顺序动作要求,可以画出时序图如图2所示。由时序图可作出图3所示的机械手动作流程图。

图2 机械手佛那故作布序图

图3 机械手动作流程图

3 PLC选型及其I/O点编号分配

3.1 PLC的选型

由于机械手系统的输入/输出接点少,要求电气控制部分体积小,成本低,并能够用计算机对PLC进行监控和管理,故选用日本OMRON(立石)公司生产的多功能小型C20P主机。该机输入点为12,输出点为8。内部主要有:136个辅助继电器、16个特殊功能继电器、160个保持继电器、8个暂存继电器、48个定时/计数器、64个16位数据存贮器。

3.2 I/O点编号分配

根据图3所示的机械手动作流程图,可以确定电气控制系统的I/O点分配,如表1所示。

表1 机械手控制I/O分配表

网友C:
根据图3流程图和表1的I/O分配表,可以编制出状态转移图如图4所示。

图4 机械手状态转移图

4 编程及程序运行

4.1 用步进指令编程

根据图4状态转移图,编制的步进梯形图程序如图5所示。

图5中,“全部输出禁止”部分的作用是在停止时禁止全部输出,使机械手停止在现行的工步上;重新起动时又能从停止前的工步继续动作。

在状态由HR010转移至HR000的条件中,增加了保持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其作用是:当机械手工作在某一中间工步时,若PLC断电或停止运行,机械手停止在中间工步上。PLC复电或重新投入运行后,由于保持继电器HR具有状态断电保护的功能,因此在重新起动时,中有某一个是断开的,使得HR000不能置位,机械手只能从停止前被置位的保持继电器的后续工步继续动作。

4.2 程序运行

按下起动按钮SB1,输入点0000为ON,则作为互锁条件的辅助继电器1000为ON,互锁指令IL接通,IL与ILC之间的线圈正常工作,“全部输出禁止”解除。若(抓图1)常闭触点都为ON,保持继电器HR000接通,输出点0503使上升电磁阀得电,手臂上升。当手臂上升到位时,上升限位开关使输入点0005闭合,保持继电器HR001 接通,HR000复位,输出点0501使左转电磁阀得电,手臂左转。......以后每当一步动作到位,限位条件满足时,状态转移,进行下一工步动作。当状态转移到HR008为ON时,输出点0506使放松电磁阀得电,机械手放松,同时定时器TIM00计时。当计时2秒到,状态又转移到HR000,程序又重新从第一工步开始循环。

停止时,按下停止按钮SB2,0001断开,辅助继电器1000为OFF,互锁指令断开,全部输出被禁止,但各保持继电器的状态是断电保护的,机械手停在现行的工步上。当重新按起动按钮时,互锁指令接通,停止前的输出被恢复,机械手继续在停止前某保持继电器为ON的工步动作。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日本OMRON公司生产的C系列P型小型多功能PLC在机械手步进控制中的设计应用。说明了机械手的动作原理,设计要求,程序设计方法。本文介绍的程序已在实际生产中获得了成功的应用。

网友C: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在工厂自动化FA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基于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在控制功能、控制水平等方面的提高。同时对其控制方式、运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交互式操作界面、报警记录和打印等要求也成为整个控制系统中重要的内容。对于那些工艺过程较复杂,控制参数较多的工控系统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新一代工业人机界面的出现,对于在构建PLC工控系统时实现上述功能,提供了一种简便可行的途径。

2、工业人机界面的特点和功能

工业人机界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简称HMI,又称触摸屏监控器,是一种智能化操作控制显示装置。工业人机界面由特殊设计的计算机系统32位RISC CPR芯片为核心,在STN、TFT液晶显示屏或EL电发光显示器上罩盖有透明的电阻网络式触摸屏。触动屏幕时,电阻网络上的电阻和电压发生变化并由软件计算出触摸位置。

HMI的主要功能有:数据的输入与显示;系统或设备的操作状态方面的实时信息显示;在HMI上设置触摸控件可把HMI作为操作面板进行控制操作;报警处理及打印;此外,新一代工业人机界面还具有简单的编程、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数据登录及配方等智能化控制功能。

3、HMI在PLC工控系统上的应用

下面以国内某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冷端切割区主控系统为例,介绍HMI在PLC工控系统上的应用。

3.1 系统概述

切割区为浮法玻璃生产线中一个重要工段,其中包括测量发讯、纵切、横切、掰断加速、掰边、纵掰纵分、输送辊道等众多生产控制设备。系统硬件上主要由主控制器PLC,现场设备控制装置包括伺服控制器、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及脉冲信号处理器等和HMI构成。作为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切割区主控系统在正常生产时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协调各个单机控制子系统的工作,制定切割计划,实现整个生产过程全自动化。整个系统的核心控制部分由美国GE Fanuc 90-30 PLC完成,此部分内容本文略,而系统的监控和交互式操作界面等任务将由HMI承担。主要有以下内容:参数的设定;动态画面的显示;故障报警与诊断以及报表打印。其中HMI选用日本Digital公司的GP-577。

3.2 HMI与PLC之间的通讯

当HMI用于PLC控制系统时,HMI与PLC之间通过串口以Direct Link直接连接方式进行通讯。在该方式下,HMI根据要求直接读入PLC的数据或把数据写入PLC相应的地址中。由于内装通讯协议,因此无须编制通讯程序,只要指定所用PLC类型即通讯协议,运行时便可实现通讯。因此大大减少了PLC用户程序的负担。在系统设计时,直接指定控制部件与其对应PLC的输入输出%I/O、寄存器%R、中间寄存器%M的地址,运行时HMI就能自动和PLC进行数据交换。直接读取或改写PLC相应地址的内容,并据此改变画面上显示内容。同时通过对HMI的触摸操作,可向PLC相应的地址输入数据。

3.3 HMI监控主面

整个HMI监控系统采用树型结构,由监控主画面及相应功能子画面组成。在监控主画面下端设有控制功能键,按动功能键可以依次进入相应子画面,执行所需的功能。在每一个子画面中可通过 上一页 、 下一页 功能键在同一功能组中进行画面切换,在任一子画面都可以通过 主画面 功能键退回到监控主画面。系统自动采集相关数据,将切割计划、测量脉冲、辊道速度等一些重要生产工艺参数显示在主画面上,便于操作人员的观察。监控主画面上还有生产过程的动态画面显示,在动态画面上以各种形式模拟出主要控制设备的运行情况,例如光电开关的动作、电磁阀的吸合、电机的运行停止等,直观、生动的反映出现场的过程,方便操作人员对生产情况、设备工况的了解。DIGITAL公司的HMI编程软件ProPB3Win提供了丰富的控制部件,例如按钮部件、画面切换部件、指示灯部件、数据文本显示部件等等,实现上述功能只要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控制部件,定义好其属性即可。ProPB3Win采用监控软件通用模式,所有控制部件的属性通过组态形式完成,以实现相应控制功能。使用ProPB3Win内附的图库及作图工具来构造生产现场的模拟画面,简便易行。内容丰富的作图工具库,使得画面生动、丰富多彩。

此外,充分利用HMI的优势将原先布置在控制柜上的开关、指示灯尽可能地用HMI中的控制部件替代,这样做减少硬件设备,简化了现场设备间的接线,更重要的是给设计和调试带来诸多方便。

3.4 HMI参数设置功能

主控系统中有多达近百个参数需要设置,根据控制功能将其分为联锁、横切、横掰、速度、掰边、纵掰及设备参数组,使整个系统的结构更加合理。同时利用HMI触摸操作的特性使参数设置变得极为直观和简便。在参数设定时,利用其内带的数字键盘,将此数字键盘设计为弹出式,在操作人员要设定参数时,按动 设定 键,弹出数字键盘进行操作。每个参数在部件属性中定义并分配了相应的PLC地址,当确认后输入的数据将存入PLC指定的地址中。操作完成后,按动 一 键,可消去数字键盘。此种设计模式可最大化地利用画面的有效面积。同时每个参数都设有上下限限制,当输入数值超限时,系统拒绝接受并向操作者发出超限音响报警。此外对重要的系统设备参数组,为安全起见,通过工具库中D-Script脚本语句编写简单程序设置画面进入操作密码,赋予操作人员不同的操作权限,增加系统的安全性。

3.5 HMI报警及打印功能

在系统报警设计时,将故障信息在报警编辑器中编辑好,并在报警记录子画面中设置报警记录显示部件用于故障信息显示。系统运行发生故障时,HMI根据PLC传送的故障信号,将报警编辑器中对应的故障信息在报警记录子画面显示出来。同时监控主画面上?quot;故障"信号灯将闪烁,音响报警。此时操作人员可进入报警记录子画面,根据故障信息查找原因,及时处理。

HMI的打印机接口支持标准打印机,可实现数据打印。将HM统数据区打印机控制字置1,便能激活打印机。系统在切割计划子画面中设有打印功能,可及时打印切割计划报表,供生产管理人员使用。

网友D(2009-05-16):
PLC选型及其I/O点编号分配 PLC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D:
有谁可以帮我画一下,急,毕业所需!

网友E(2009-07-18):
引用 网友D:
有谁可以帮我画一下,急,毕业所需!

汗,现在的大学生呀~

就不能自己动手?????

网友F:
不是很难啊

网友G(2011-05-01):
机械手的原理跟构造都很简单           主要是程序        看你要设计的 机械 手动作      定位         速度三个 方面去考虑          一般的用气缸就行      要是要求 高点就用伺服的

网友H:
云山数控 专业研发生产AFDX05运动控制芯片;并使用该芯片开发了六轴六自由度机械手控制系统等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