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程序。

楼主(2008-04-06):
用FX2N PLC控制FX-10GM的,求一段FX2N PLC通过通讯方式控制FX-10GM的开始(M9002)、停止。

谢谢,我笨。。。。

网友A:
           x1                x2                M9002

|---------|  |------------| \ |-----------------||-------|

|        M9002      |

|---------|  |--------|

给你个梯形图 自己把它变成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忘了交代了   x1是启动按扭 x2是停止按扭

下面M9002右边的线是要和x1、x2之间的线连到一块的 我不是VIP这没发编辑,呵呵

楼主:
ghostjc_123: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用一个PLC FX2N-48MT通过通讯的方式去控制另一个PLC FX-10GM的启动停止。

楼主:
书上有例子,对于怎么取位控制 我笨看不懂。是用通讯TO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