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的输入点(非高速)的极限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04-06):
我用一个脉冲数不太高的增量型编码器(如72脉冲),用A相输入I0.0控制INC_B,VW2作为脉冲值,Z相输入I0.1控制MOV_W将0赋值给VW2,比较VW2与我设定的值的大小来控制Q0.0的起始和结束,我想知道脉冲数达到多少这样用就不灵了?

网友A(2008-11-09):
找了一下,在手册上没找到普通输入的极限频率。如果实在需要这个数据,可以拨打400-810-4288问一下西门子官方,看他们怎么说。

高速输入最大允许频率才30KHz,这个普通输入的允许频率不会大于这个数字。

不过,在相关资料上可以查阅到普通输入可以设置输入延迟——就是输入滤波器。这个值最小值可以达到0.2ms,就是说可以接收到脉宽为0.2ms以上的信号,折合成频率就是5KHz。下面是软件中的帮助: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查看系统块,设置 PLC 选项:点击浏览条中的“系统块” 按钮。选择查看(View)> 组件(Components)> 系统块(System Block)菜单命令。点击指令树中的“系统块” 图标。然后选择“系统块”树的输入滤波器分支和数字量标签。输入新属性,然后将修改下载至PLC。
........S7-200 允许您为某些或全部局部数字量输入点选择一个定义时延(可从 0.2 毫秒至 12.8 毫秒之间选择)的输入滤波器。该延迟帮助过滤输入接线上可能对输入状态造成不良改动的噪音。
........通过设置输入时延,您可以过滤数字量输入信号。输入状态改变时,输入必须在时延期限内保持在新状态,才能被认为有效。滤波器会消除噪音脉冲,并强制输入线在数据被接受之前必须先稳定下来。默认滤波器时间是 6.4 毫秒。

CPU 210 不支持输入滤波器。
CPU 212 支持延时从 0.3 至 13.1 毫秒的滤波器。
CPU 214、215 和 216 支持延时从 0.2 至 8.7 毫秒的滤波器。
CPU 221、222、224 和 226 支持延时从 0.2 至 12.8 毫秒的滤波器。

欲设置输入延迟:

1. 从列表框中所需的输入旁选择时延。(每个选项为四个输入设置时延。)

2. .点击“确定”按钮,输入选项。

下载系统块时,设置生效。

........提示:当指令读取、输入中断和脉冲捕捉时,数字量输入滤波器会影响输入值。根据您设置的滤波器选项,可能会造成程序错过一个中断事件或脉冲捕捉。高速计数器只记录未经过滤的输入事件。

网友B(2009-02-01):
有一次去朋友上班的工厂参观看见那机械手自动搬运货物和哪个流水线,我都看呆了。问了才知道是PLC控制的于是就对PLC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自己在西门子网站上买了编程手册,在书店买了有关PLC方面的书看了。自己感觉对指令认识还可以了,就是总感觉对PLC还是很陌生

本来想去个培训班的,在网上看了一下都是几天就要3.4千 我的的天呀平均一天就要大几百快 着使我很难接受了。我想我自己有了理论知识就是却少实践了想买个PLC回来 看了一下新的西门子要壹千多 如果还买什么A/D摸块那也是不小的数目了。

请问各位朋友:在辽宁有政府办的培训班吗?我想政府办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解决就业问题。有那位朋友有二手西门子PLC买呀。想拜师寻求一位师傅收费也可以的(价格不要太黑呀~~)

联系电话:13352172383

QQ号:543960736 ,王江
wj.422107@163.com

网友C(2010-09-06):
北京四通工控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西门子PLC现货低价促销中

联系电话:022-87528001-816       QQ:1091823503
传真: 022-87528009
联系人: 方姣琴                                手机号码:13820570053

网友D: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普通输入口输入脉冲应控制在200Hz以下为好,太高就计数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