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求助

楼主(2008-04-06):
兄弟们,菜鸟我搞不懂西门子S7-200怎样处理模拟量的!比如怎样用温度输入(AIW0)信号去控制一个输出点(Q0.0)打开或者关闭。听说用字节比较命令就可以做到了,小弟看不懂那些转换指令,也不明白每步为啥要这么做,希望兄弟们能帮帮我!指导指导!先谢了啊!小弟QQ376249510 E-mail:gaohaian1000@163.com

网友A:
直接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不用转换指令

网友B:
如果直接用模拟量做运算,可以不用转换.如果要和其他类型的数据运算就需要转换了

网友C(2008-05-08):
看手册,不懂得问你身边的老师。这样很快就入手了,上论坛不一定你问得清楚 别人不一定说得清楚

网友D(2008-09-05):
建议把AIW0信号转换成实际工程量以后 然后用这个数值跟你要设定的量值进行比较 比如过程量(AIW0)大于设定量打开或关闭Q0.0  小于设定量  打开或关闭Q0.0等等  建议用实数进行比较  转化成实数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