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找个一个棒状发热体

楼主(2008-04-06):
直径150MM最大不能超过160MM

长度不确定只要有我想长度确定不时难事

我的用途:

为公司产品配套使用,用于加热导热油。

功率按长度来确定750MM 140W

楼主:
哪位大哥帮我看看选用什么样的加热器好

网友A:
铸铝密封加热器或不锈钢加热器。

网友B:
直径150MM,长度750MM130W,这个要求不苛刻,很多加热器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C:
电热管加热,然后你自己配上传导装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