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架防雷请教

楼主(2008-04-06):
有一个塔架高三十五米,塔底和车间钢平台相连,试问只用一根避雷针是否能够有效避雷!

网友A:
1.要确保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2.避雷针的仰角保护范围应不大于45º.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得详细些,还有目前市场上有哪些产品比较好些,能否介绍一下!

楼主:
没人来聊聊吗!希望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B:
 1、  避雷针不管与什么相连,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欧,

2、避雷针只保护地面,还是有建筑物,将大不一样

最好有示意图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避雷针只保护地面,还是有建筑物,将大不一样

网友:
避雷针引雷最高点与避雷物体的宽度有个关系。这个需要计算。不过一般来说。避雷针向下大概30~45度左右的角度视为有效覆盖范围。这个范围内的物体将有收到避雷针的保护。。。。建筑又由于建筑顶端面积比较大。大部分时候一根避雷针无法覆盖整个面积。因此要设置多根避雷针。而且最好将这些避雷针用扁铁(导线)都串起来。。这样联合起来,整个建筑形成一个大的避雷体(针)。这样对周边的矮小建筑也起到了避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