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怎样加密

楼主(2008-04-06):
刚接触LG的 不知道怎样加密 拜托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在软件"在线"菜单下,"写参数"内"修改密码" 键入新的密码即可.

楼主:
谢谢了 我欧姆龙的多少懂点 希望大家以后多交流

网友B:
设置密码需要英文的编程软件才可以,中文的是不行的

网友C:
on-line/write information/change passwor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