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OPC以太网通信的问题,请教呀

楼主(2008-04-06):
关于S7200&OPC以太网通信的问题,请教呀
我看资料上写S7200的以太网通信主要有四种方式,S7200之间的,S7200和S7300/S7400的,S7200和OPC的,S7200和WINCC的。后面两个OPC都是基于STEP 7 和SIMATIC NET的.S7200和OPC的通信是不是都要基于STEP 7 和SIMATIC NET呢?

仅仅符合OPC规范,能不能和S7200通信呢?

网友A(2011-06-13):
SIMATIC OPC

或者PCACCESS

网友A:
推荐: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用于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注:对于非西门子触摸屏可能需要PPI总线桥)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BCNet-S7PPI所连接的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www.beichen-automaotion.com   wanghaibo1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