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10与西门子S7300地址定义问题

楼主(2008-04-06):
触摸屏里如何对应与PLC的地址,比如我要读一个地址DB100.DBX0.0,我做一个指示灯,在位状态显示元件的属性里怎么写?

设备类型和设备地址怎么选啊?

网友A(2012-12-15):
EV中的能读取DB块是有限制的,具体到多少请查手册,

以下以读取DB10.DBX.0.0为例

建立地址标签库时选

数据类型:位

地址类型:DB10.DBX

地址: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