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4-06):
请问1平方的电源线能否承载2.2KW的潜水泵。

网友A:
不要这样问,如果线路很短的话没问题,但一般不会这样用的!

网友B:
不想冒烟 至少6平以上的

网友C:
       “不想冒烟 至少6平以上的 ”

1、2.2KW的潜水泵,额定电流4.5 A额定电流;

2、最多用2个平方毫米的导线,“至少6平以上的”是怎么算的???

笨笨!

网友:
在二十米内没什么问题(应用铜线)

网友D:
     这要看是铜线还是铝线,线路的距离,你再算算电流值,带电机的话线要稍微大一点,

楼主:
请问1平方铜线的承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E:
理论上没问题.

实际上从安全角度来看至少用2.5平方铜线

网友F:
水泵视距离不同而使用的线径也不同,lz说的不可取啊。

网友G:
2.5平方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H:
哦.那你要说清是单.三相泵嘛!

网友I:
是单相还是三相的?

单相的需要2.5平方的线,三相的1.5平方就够了。

网友J:
1平方=9A   1.5=13A    2.5=20A跟据线路长短适量加大,《这里是安全截流》供参考

网友K:
不想冒烟 至少6平以上的 ???       2.5够了

网友L:
实际上从安全角度来看至少用2.5平方铜线

网友M:
不 行啊大哥!就算距离短,启动的时候电流变大,17A啊,估计启动不起来.

楼主:
对:善良的和尚关于

不 行啊大哥!就算距离短,启动的时候电流变大,17A啊,估计启动不起来.

我的是三项潜水泵,距离10米,当挂线用,后面的是2.5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内容的

网友N:
用4的吗,如果你不想每个月都换电线的话

网友O:
应急用1平方铜线没问题,长期用还是换成2.5平方铜线吧.

楼主:
好,谢谢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P:
我曾有过1.5平方接5.5KW的经历,40米用了3年   (轻载)

网友Q:
用1平方铜线没问题,长期用还是换成2.5

网友R:
1.5平的就行了,考虑到机械强度用2.5平的更好,再大就是有钱没处花了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R:
1.5平的就行了,考虑到机械强度用2.5平的更好,再大就是有钱没处花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