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4-06):
我想用220V变36V的变压器(100VA),输出端子接一个加热片(阻值0.3欧姆),用来把加热片烧红,长时间工作是否会烧坏变压器。

网友A:
最好知道加热片的功率 ,才能算出电流,不知道的话就接上测一下电流,短时间内不会少,只要是不超额定电流不行

网友B:
知道加热片的功率 ???

网友C:
变压器不行.加热片可以看成0.3欧姆的纯电阻负载,36V*36V/0.3欧姆=4320VA,大大超过100VA,长时间变压器肯定烧掉

网友D:
   能用吗,我怀疑

楼主:
那怎么用,,请老师指点一下。36V*36V/0.3欧姆=4320VA,这个是什么公式?

楼主:
加热片的功率怎么算?

网友E:
会烧坏变压器。电阻太小。

网友F:
我认为不可用,电阻太小了.就像很细的一个导体把变压器短接.险啊!!!!!!!!!!!

楼主:
我感觉也会烧变压器,但是他们说可以,有没有一种阻值大点的加热片,那位可以提供一下供货单位

网友G:
3楼朋友说的对!是不能用的,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网友H:
加热片用来干什么?kan

网友I:
好像阻值小了点

比变压器的内阻都小了

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J:
加热片可以用来点香烟,一会儿工夫不会坏。时间长了不行,变压器会气得七窍生烟,说不定要火冒三丈。不好使。

怎么办呢?先要算一下他的电流有多大。这可是一道难题呀!因为只知道0.3 欧姆,不好算啦。要不就假设是100W,那还是不好算。把 100 / 0.3 =333是什么?想不懂!不会是电流吧?

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想什么呢?我想,功率 100W 等于电流乘电压,而电压除以电阻是电流,那么电流乘电压除以电阻,岂不是电流乘电流吗?太好了,“我发现了”,333是电流的平方呀!那电流是多少呢?大约是18.25A啦。

那么要多大电压加在0.3欧姆上是18.25A 呢?就是0.3X18.25=5.48V

难怪变压器容易生气!电压高,火气就旺呀。

怎么办呢?好办!你只要把变压器拆开,把次级线圈拆下来,平均分为6段,再绕回去,就成了5~6V的变压器,用来把加热片烧红,长时间工作是不会烧坏变压器的。(无经验者勿试)

楼主:
谢谢东方老师,但是我有点不太明白

楼主:
我的变压器有输出6.3V的接线端子,直接连接上可以么?

楼主:
我用烧红的加热片来融化东西,大家都知道封口机把,那个是瞬间加热,我是想持续长时间加热。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把,帮帮小弟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变压器有输出6.3V的接线端子,直接连接上可以么?

我上面讲的办法好像和一位网友的名字相同:“胡说”。你千万别试!网上的事,怎么能相信呢? 但看你这么认真,倒像是来真格的,我也不敢随便了。实话实说我那计算毫无道理,绝不像阿基米德“我发现了”浮力定律那么伟大。为什么呢?条件不够成熟呀。“发热片的功率怎么算?”你问我,我问谁?

不过,如果说是塑料热合机的加热片,可以用试验方法决定他的功率。最好要有一台调压器,把你的变压器接在调压器后面,加热片接在36V绕组上,从0开始,慢慢调高电压,看能不能把它点亮,如果运气好真的能亮起来,那就测量一下实际电压,假设是3V,可以算出电流是3 / 0.3 =10A ,功率是:3VX10A=30W 。根据结果再作计较。

注意这仅仅是做一次试验,时间不能太长,不然变压器可能还会不高兴。

如果只是要加热,还不如剪一根合适的电炉丝接在变压器上,电阻以 13 欧姆为好。

个人看法,权作“胡说”。

网友:
奇怪的是。加热片上面没有标识额定电压么??是不是加热片曾经使用用过。被烧掉了。

网友K:
不能用,肯定会烧变压器的!

楼主:
我就是用自藕变压器试的,把电压调到30V左右,加热片就红了,但是我没有测量电压,烧了大约十几分种,变压器就有异常味道了,我就赶紧断电了。

楼主:
用什么方法可以持续加热呢,保持在烧红的状态,应该用多大阻值的加热片呢?使用电压为36V以下的安全电压

网友A:
老兄,加热片看的不是阻值,看的是工作电压和功率,选工作电压36V的,功率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L:
哈哈哈哈,东方太逗了,有点无厘头了.......

网友M:
不能用,长时间肯定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N:
不可以:1、电流太大  2、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O:
接上试试看变压器和加热片哪个先烧坏就知道谁功率大了,嘿嘿

网友P:
  不行的.头些年给养殖场.修过一种,给小鸡切嘴的东东.就是个小刚片.烧红了.一个曲轴架带着上下动.切鸡雏嘴嘴.呵呵.那个变压器可比你那个大多了.输出记得好象只几伏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自藕变压器试的,把电压调到30V左右,加热片就红了,但是我没有测量电压,烧了大约十几分种,变压器就有异常味道了,我就赶紧断电了。

太好了! 对不起,我不是说“变压器有异常味道”有什么好,我是说,你的试验很好,你也是很仔细的,难能可贵的是你的变压器也不错,一般设备有声光报警,你的变压器能用气味表示,他快要生气了。看来你可以当管理干部,下属有什么情绪,还没有发作,就被你发现了,马上把他们搞掂。

如果没有搞错,你的变压器接在自耦变压器的后面,加热片接在36V绕组上,从0开始,慢慢调高电压到自偶变压器30V时,加热片发红了。这时生气的也是自己的变压器,不可能自耦变压器也跟着闹事吧?现在要知道加热片的电压和功率,是吗?

这个不能算难题,起码可以估算一下:你的变压器从220V变到36V,变比约6:1,现在你把初级电压调到30V,次级几伏呢?那家伙还不简单?可不就是30除以6,等于 5V  呀!

那功率怎么算呢?这你难不倒我,凭我这点电工知识可能已经够了,用不着脑筋急转弯,张口就来:电压除以电阻是电流,5 / 0.3=16.67 A

电压乘以电流就是功率呀:16.67*5=83.35W

知道了电压和功率,我们的心情还是高兴不起来,怎样用36V的电压点0.3欧姆的发热片呢?我上次讲的改装变压器的方法虽非妙手偶得,但也并不容易,除非你能在“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的同时再借来一双巧手。否则只能加一句“仅供欣赏,切勿模仿”。

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想什么呢?那还用问?就想怎样不改变压器也不换加热片,点亮他呀!

网友Q:
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

楼主:
东方老师你理解错了,我是直接把加热片接在自藕变压器的输出端,从0V开始调节,到20V左右,加热片变红,烧了大约10分种,变压器冒烟了。

楼主:
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种叫鏮铜丝的东西,说可以使用,不知那位使用过这种东西,是否给电阻丝一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东方老师你理解错了,我是直接把加热片接在自藕变压器的输出端,从0V开始调节,到20V左右,加热片变红,烧了大约10分种,变压器冒烟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正如所料起来。"这次又是这样,其实我是有点怀疑,会不会是自耦变压器出现状况,但又想未必恰如所料,但想不到真的是这样。这次不太好办了,20V直接加在加热片上,功率是很大的:

电流是 20 / 0.3 =66.67 A                 功率是:20 X 66.67=1333 W

好家伙!难怪自耦变压器也提意见了。而且也彻底关闭了用你 100W 变压器点亮加热片的梦想剧场。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加热片顾名思义,是加热(塑料薄膜),温度只是一两百度,时间也很短,不是长期发热发光用的。你要他发红,大概就不能持久。据说有个“黑体辐射定律”,认为任何物体加热到一定温度就会发光,其中发红的温度是最低的,但也要八九百度。也有不同意见,说人手也是物体,但只要放在热水中泡一会儿就会发红,肯定不到八九百度。难道定律也有错的么?这我就搞不清楚了,我想定律总有个适用范围,恐怕不管加热手的事情。这些留给高级电工去出考题吧。反正加热片不能如人手一样泡一下就发红,也不像小白兔的眼睛天生就是红的。 指定的。

接下来你的选择就是这两条:

1、保留加热片,就要配置一台大于1333W的变压器,而且要用隔离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20V即可。

2、保留100W变压器,就要另配加热器。最简单的是找一根600W以下的电炉丝,截取六分之一以上的长度,不妨适当取长一点,逐渐缩短,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亮了一小手。

网友:
楼主。。。听东方的吧。。。。可怜的变压器

网友C:
东方分析的很透彻,支持东方

楼主:
非常感谢东方老师,又学了不少东西,隔离变压器不就是输入220,输出36.24.12.6V的变压器吗?变压器上的1000VA就是1000W对吗,我是个半路出家,还请各位老师多赐教!再次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东方老师,又学了不少东西,隔离变压器不就是输入220,输出36.24.12.6V的变压器吗?变压器上的1000VA就是1000W对吗,我是个半路出家,还请各位老师多赐教!再次谢谢

“老师”职称不敢当,那要通过资格认证的。我才刚上路呢。

向你又学了不少东西,首先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第二是勇于实践胆大心细。你要用100W的变压器点亮1000W 的加热片,而且动手试验,居然没有造成损失。

第三是理论结合实际的严谨作风。比如探讨“变压器上的1000VA就是1000W对吗”,其实是我讲得不标准,电源、变压器等的容量应该讲“1000VA”,只有用在线性电阻上才能带1000W的负载。现在你用的正是电阻,这句话没错。

关于多抽头的变压器如“输入220,输出36、24、12、6V的变压器”功率的理解,可能只有36V的能达到所标功率,电压低的抽头达不到。

再次谢谢,只要有你这点精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遇见加热,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

网友R:
东方老师,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成功了吗,我也想试一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R:

东方老师,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成功了吗,我也想试一试

我以前做过切割泡沫塑料的小工具,就是截取一小段电炉丝,把它拉直架起来,两端通以低压交流电,微红即可。切割泡沫塑料,符合“又好又快”的原则。再也不像以前用锯条时那样“雪花飘飘而不寒”了。

网友S(2009-02-15):
要用低电压大电流的变压器应该可以,灌装机上的加热板你参考一下原理,就是输出6V电压,直接加热加热板封口的,明白了吧。可以的,要定做变压器,功率要算好。

网友T:
..回去我也来试下.....

网友U:
阻值才0.3欧姆肯定不行啊,要短路的

网友V:
阻值太小,变压器要烧坏了的

网友W:
我以前改过一个加热的东东,是切编织袋的,以前用自耦变压器(25KW),老坏,后来叫我去帮忙改,我改成用自耦变压器(3KW)控制11KVA的电焊机,用电焊机的输出来加热电阻片,性能特好!

你可以改变一下思路,不要老是去钻牛角尖!

换一个思路,也许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