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屏可以显示图片吗?

楼主(2008-04-06):
请问一下,台达的屏可以显示图片吗?好像找不到这个功能,另外可以导入CAD的图形吗?

网友A:
可以显示图片,绘图---矩形----矩形属性里有图形库名称和图形名称,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显示的。。。。。。

网友C:
你把格式转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D(2008-05-23):
可以使用,bmp或jpg格式都能导入图形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