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富士变频器调试问题,新手初学,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06):
电子皮带称上的富士变频器,我将F01=1 频率设定 F02=1 运行操作(正常运行时的值)改为F01=0 频率设定
F02=0 运行操作 ,手动运行了一下,没起动,我就又把值改回了,变频器就启动不起来了,面板显示频率为零(平时为50Hz)。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富士的型号很多.你不讲清.怎么知道.

楼主:
型号记不住了,看后发上

其它参数没动过,怎么会这样,郁闷

网友B:
改为面板操作后你没有给定运行频率,默认是“0”赫兹

网友C:
支持三楼说法

网友D:
楼主又改回头了,"启动频率"缺省值就变了?!

我手里有一本富士5000G11S的,"启动频率"是F23

网友E:
楼主是“我就又把值改回了,变频器就启动不起来了,面板显示频率为零(平时为50Hz) ”。

1 楼主断电试一下,再检查参数是否改改回;

2 检查变频器端子上的起停和调频信号有没有(防止触电);

3  初始化一下,重新设定参数;

4 换一台变频器。

网友F:
你这样的操作是由自动改为手动,由不能改写数据到能改写数据。在一般的变频器中不确认是不会发生命令改变的。用原来的启动方法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对:聪聪虎关于你这样的操作是由自动改为手动,由不能改写数据到能改写数据。在一般的变频器中不确认是不会发生命令改变的。用原来的启动方法启动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各位指导

变频器型号是5000G11,上面说得方法我都试了,改自动有频率启动信号,断过多次电,变频器还是启动不了。后来发现电子皮带称一直有报错信号,一同事断电从新插拔了中间继电器,上电后恢复正常!具体原因还是不知道。

我们还有一台5000G11运行中突然不能启动,修改成手动后改动F01、F02、F23 、上限、下限频率、基本频率,结果还是不能启动。将F23 、上限、下限频率、基本频率改成初值后,手动启动频率为1.30Hz,调整频率加不上起?断电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G:
看看外部有没有故障

楼主:
已经解决

外部故障,郁闷,一个继电器触点不好了,电子称系统一直报错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H:
大头虾!这个故事教育我们做事要小心.

楼主:
呵呵........

非常支持楼上

网友I:
F01=1 频率设定 指模拟量电压输入.F02=1 运行操作 指外部信号控制。是不是外部启动号的继电器坏了。

网友J: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楼主:
是啊,我刚接触这个设备,也没图纸......呵呵,学习中

网友K:
谢谢各位工程师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L(2008-10-26):
请问各位? ?富士5000G11数据保护怎么解开

网友M:
对:xiaohu8 关于

请问各位? ?富士5000G11数据保护怎么解开

内容的回复:
F00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