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表压,绝压,差压有什么分别?

楼主(2008-04-06):
请问下表压,绝压,差压有什么分别?绝压表在常压下为1bar,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去找下专业书籍看看

表压=绝压-大气压力    如果是正值就是表压,相反是负值就是大家说的真空度,绝压就是测量点的真实压力。bar是压力单位的一种,1MPa=10bar

这里说的压力大小实际上是压强

差压和上面的没有任何关系,就是2个测量点的压力之差

网友B: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C:
   “请问下表压,绝压,差压有什么分别?绝压表在常压下为1bar,指的是什么?”

1、我们实际用的压力都是表压力;

2、绝对压力是实际压力,而有意义的是表压力,表压力 = 绝压 -  大气压力;

3、差压是两个实际压力的差,当差压中的一个实际压力是大气压时,差压就是表压力;

4、差压是两个实际压力的差,当差压中的一个实际压力是真空时,差压就是决压力;

网友D:
“请问下表压,绝压,差压有什么分别?绝压表在常压下为1bar,指的是什么?”

1、我们实际用的压力都是表压力;

2、绝对压力是实际压力,而有意义的是表压力,表压力 = 绝压 - 大气压力;

3、差压是两个实际压力的差,当差压中的一个实际压力是大气压时,差压就是表压力;

4、差压是两个实际压力的差,当差压中的一个实际压力是真空时,差压就是决压力;

什么是决压力???????????????

网友E:
"什么是决压力?"

 以绝对真空作为基准所表示的压力,叫做绝对压力!

网友C:
1、绝压力,就是压力的实际值;

2、例如,你的体表受到的压力是多大???

3、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零;另一个答案是大气压;

4、答案是零,说的是表压力,体表实际承受的“合压力”;

5、另一个答案是大气压,指的是体外表承受一个大气压力,体内表也承受一个大气压力,是说体内外的实际压力;

网友C:
1、压力计的莫盒在环境大气压中,测出的压力是表压力;

2、压力计的莫盒在真空中,测出的压力是绝压力;

3、压力计的莫盒在另一个压力中,测出的压力是与另一个压力的差,即差压;

网友F:
分析的很清楚!长见识!谢谢!

网友G:
找化工仪表测量方面的书看一下就知道了,要搞仪表必须明白常识问题.

网友H:
9楼回复的比较到位!!!!!

网友I:
非常基础的知识,刘志斌介绍的很全面,虽然我知道,但是还是要鼓励!

网友J(2008-06-04):
确实比较基础

百度可以搜到的

压力测量中常有表压、绝压、负压或真空度之分。
绝对压力:液体、气体或蒸汽所处空间的全部压力。
表压力:高于大气压的绝对压力与大气压之差。
负压(真空表压力或疏空):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时,大气压力与绝对压力之差。
简单地说,表压是绝对压力和大气压力之差,也就是说,绝压等于表压加大气压力。
因此工业上测量压力的仪表有压力表、真空表、压力真空两用表。工程上测量压力仪表的指示值大多是表压。
例如有一压力变送器测量范围为绝对压力0.26MPa,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压力-0.1~0.16MPa。

网友K:
绝压与表压除相差一个大气压外,这两种表另一个差别是测量范围与能力:

   表压表一般不能测量低于1个大气压的压力,即不能测负压,除非强调测负压;

  而绝压表一般能测低于1个大气压,所以,绝压表比表压表要贵

网友L:
不想发表任何评论,如果是做仪表的,不要来这里问这种白痴的问题

应该自己去找本专业书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