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Fanuc系列plc90-70逻辑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08-04-06):
信号由接触器常开触电闭合后供应,线为四芯线,只使用了其中一根,另三根备用。接触器断电情况下测下口无电压,

而plc一直有驱动信号,测plc端为115v,其他三根均为115v,测4线无压降,附设线路中有主电源。

请问是否是感应电?换信号线可以解决么?不换信号线的情况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