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电脑没有COM口怎么办.

楼主(2008-04-06):
我买的手提电脑没有COM口怎么办.买的USB转COM口电缆用松下PLC可以,而用三菱不行,怎么回事. 请大侠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用好一点的啦,TAOBAO上多的是,因为有的USB转COM口电缆虚拟的不好!

网友B:
1、使用PLC生产厂商的专用USB编程电缆

2、使用Notebook厂商的总线扩展坞(有些厂商称作NoteBook底座)进行扩展端口

3、使用PCMICIA来扩展串口

4、使用USB转COM口电缆

以上方法由上往下成本依次降低,同时稳定性也依次降低。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还是买个好一点的USB转COM的线

网友D:
我同意.还是买个好一点的USB转COM的线

网友E:
很简单加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用转换器啊!!!!!

网友G:
       学习了.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买一个USB转RS232电缆就可以了,我去买30元一根的电缆都可以。OMRON,三菱,S7200,施耐德伺服监控,松下伺服监控等RS232接口的设备都试过了,都可以用啊。

网友H:
现在的笔记本很少有RS232口了。买好的USB--RS232,或者买编程电缆就买USB接口的。几年前我到一个电子市场买USB--RS232没有找到能给西门子S7-200用的。后来终于找到了,再后来,我们就自己生产各种PLC的通讯电缆。相互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QQ:4027 61721。

网友I:
买个好一点的USB转COM的线,并不是每根线都能行的.

网友J: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K:
另外买一条线,好像型号是USB-SC09,买线时商家应该有提供USB驱动程序的,安装就可以了通过USB通讯了。

网友L:
用USB转换线就行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M:
买个转接口就行了呀 ,,很便宜的了, ,

网友N:
加入QQ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

网友O:
买个PCM 卡就可以拉,100多块钱!!没COM 口关键是你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网友P:
强烈见意买个好点的,

我买了一个30块的就没有用,

网友:
usb不好用关键是没有单独的中断。所以还是应该买pcmic卡转232的。这种卡是有中断地址的。。。

网友Q:
呵呵,买个转串口的就可以呀。。

网友R:
戴尔D630本本就有串口.

网友S:
用RS232转USB转换器

网友T:
建议:

1. 使用PLC厂商生产的专用USB编程电缆。比如,三菱FX系列PLC的USB编程电缆是FX-USB-AW。

2. 使用PCMCIA卡来扩展串口。因为由PCMCIA转换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串口。

而对于USB转232的线,其实是虚拟的串口,有时装好了驱动,也并不一定能用,或者即使能用也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