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EH2与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06):
通讯电缆是好的,设置也是对的?

但是PLC和人机通讯时显示PLC NO RES……

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需要在PLC里面也设置 PLC型号为:DVP32EH00-T 人机用的型号是MT506MV

               PLC设置                                                     人机设置

传输方式        RS232                                              RS232

通信端口      COM1

数据长                  7                                                      7

校检位                  偶                                                 偶

停止位                 1                                                  1

波特率               9600                                               9600

    站号        1                                                                 0

不能通讯请教高手。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好奇怪都问题,你用都是weinview吧?

网友B:
请检查一下你人机通讯元件的地址和PLC的地址是否一致,是B通讯元件的地址设置,注意啊.

网友C:
连线做法对?

看看触摸屏手册

网友D(2008-06-20):
试用422通信方法试试,用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