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数据显示不正确

楼主(2008-04-06):
西门子300数据显示不正确,两线制压力变送器4-20MA输出入模块,应该是-32768-+32768而现在显示36584,有时还闪几下正常值,压力变送器也换过了,模块也换过了,也是不行,干安装时正常用了有3-4个月后出现故障

网友A:
查一下接线有问题不??

楼主:
接线没问题,监控的数值显示不变,一点也不动,应该多少有点变化呀,两台设备是一样的那台设备就显示正常

网友B:
可能是干扰问题吧   把屏蔽线接地

网友C:
测量一下电源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
      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E:
可能有干扰电流,建议在PLC柜内加一个隔离器试试!

网友F:
是干扰问题,加装电容滤波基本能解决此问题.但是显示值可能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G:
共模电压过高,将信号-与模块供电-短接试试。

楼主:
24伏是有,电流用万用表也正常,用信号发生器时只要超过13毫安就不正常了显示32768,在小于13毫安就显示正常,接地也做了不行

网友H:
干扰,接线,.检查程序

网友I:
可以从干扰源入手,先详细询问一下,模块显示不正常前后,这条线附近,有没有加装新设备,或进行过其它线路的改造。如果有条件,可以换成备用线试试,或沿着这条线,一段段加屏避网试试,最终找出问题的所在。

楼主:
附近没有加设备,也没有改造,换线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J:
有干扰电流,模块工作不正常吧

楼主:
其他通道正常,就两个不正常,

网友K:
加上一个配电器,你可以把它改成四线制的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现在好了,就10和11短接就行了

网友L:
屏蔽线接地,信号负也需要接地!!

网友M: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