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指示灯改24V的内部的电阻用多大

楼主(2008-04-06):
220V指示灯改24V的内部的电阻用多大

网友A:
220伏用多大的,然后换算成24伏的计算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B:
灯炮静态电阻的100倍,这多麻烦呀

买只220V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得了.

网友C:
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实验了一下,用电阻10K到8K之间就可以实现。

网友D:
用发光二极管型的指示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