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

楼主(2008-04-06):
请问电脑和315-2DP CPU相连接,如果用RS232适配器的话,还必须要用CP5611板卡吗

网友A:
要看您使用什么方式通讯,如果您使用DP通讯,那么就需要使用CP5611卡或者USB的编程电缆。

如果您只是想使用MPI的方式通讯,那么为了通讯的稳定性以及提高通讯性能,建议使用CP5611通讯板卡。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可不可以不用CP5611卡,像200那样,只同过RS232连接电脑串口

网友B:
可以 我估计没问题    试试看

网友C:
还可以用转usb的适配器

网友D:
可以不用cp5611 。

网友E:
 走MPI  就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不用CP5611卡,像200那样,只同过RS232连接电脑串口

这样只能加个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