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问一下RSNetWorxFOREtherNet这个软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啊?

楼主(2008-04-06):
请问一下RSNetWorx FOR EtherNet这个软件在什么场合使用啊?我感觉好像从来没用过,所有的以太网组态都没用到这个软件。

网友A:
zwm00306@263.net.cn

网友B:
当网络中很多设备挂上以太网的时候,例如变频器,软启,远程I/O的时候。可以使用该软件来对网络进行规划!你可以通过该软件读取设备的所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