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二极管与PLC配对使用(求帮助)

楼主(2008-04-06):
在摆渡上就找到这个,如果对应PLC的24VNPN,是不是还要在串个2。2K的

呵呵,教你一招。首先判断发射管和接收管。找一个5V电源,或是两节电池串联电源,串联一个200欧姆电阻接在管子上,注意管子管脚长的是正极,别接错了,然后找一个带拍照功能的手机,用摄像头对准管子,能看到光亮的就是发光管,看不到的就是接收管。因为管子发出的是红外线,所以肉眼看不到,但是通过手机上的相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应用很简单,在发射管串连一个200欧姆的电阻后接在电源正负极上,接收管的负极接电源负,正极串联一个10K的电阻接电源正,然后把接收管与电阻的连接点作为整个电路的输出点,当接收管接收到红外线是,输出点会变成低电平,平时为高,这就是输出信号。声明一点:以上参数只适合5V的电源供电。输出的也是5V电平。

楼主:
哼,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弄去,就不新弄不好,

网友A(2008-07-16):
真恐怖啊

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