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巧克力的好坏?需要判断的控制系统

楼主(2008-04-06):
巧克力应该是规定的长和宽,怎么判断它少了一个角、比标准品大了、比标准品小了?

网友A:
以前见过类似的项目!用的是一种高精度光纤。好像是KEYENCE的!你可以问问!

网友B:
让我儿子站在生产线旁边检查,他最喜欢巧克力了,呵呵

网友C:
那样每个巧克力都会少个角了。哈哈。

可以用机器视觉呀,长宽可以检测,高度有难度。

网友D:
已发邮件致辞您邮箱,请查收。

网友E(2008-06-12):
得看你检测的精度需要多大?你可以算一下。根据你的质量控制指标,计算一下到底检测精度是多少?检测速度?

guojun0718@163.com

qq:117234850

网友F:
巧克力如果比较大块,得考虑桶形失真的问题吧。

网友G(2008-08-02):
www.cognex-china.com上有在巧克力行业的成功案例,你可以借鉴一下!

或可以打24小时服务电话13530251865

网友H:
cognes的巧克力的案例中只是对外包装的检测,对产品的检测是没有的。

我们有做过类似的案例,可以检测到物体的长,宽,高,有没有缺角,或其它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