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时器

楼主(2008-04-06):
那位仁兄有西门子的5种定时器的分类的使用手册?我对这几种定时器有点迷惑

网友A:
您玩西門子PLC難道不看其手冊?

指令手冊中就有。梯形圖手冊中也包含有。

网友B:
手册上有说明,具体看啊

网友C:
其实不用这样的,用到什么看什么,这样就会了,你这样学不好学会

网友D:
是呀,要实践才行!多练习吧

网友E:
给我邮箱 我给你发个

网友F:
手册上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G:
手册上有详细说明,在编程软件的帮助中也有详细说明。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看在线帮助

网友I:
按F1帮助也可以得到答案,或者看相关手册。

网友J:
指令手册上就有啊!!!!!!

网友K:
个人认为看F1里的时序图就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给你发个

麻烦你也给我发一个定时器的资料吧,我学得很迷惑啊!谢谢了!wyn128@126.com

网友N:
西门子的软件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详细的帮助手册的,你像日本的就很少有的了.

网友O: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F1,然后看帮助文件就行了。

200的计数器指令只有5种,看手册或帮助就知道其用法了。

定时器的类型就三种。1、接通延时定时器TON 2、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 3、断开延时定时器 TOF

计时器总共有256个,其中1ms定时器4个(T0,T32,T64,T96),其中10ms定时器16个(T1~T4,T33~T36,T65~T68,T97~T100),其余的都是100ms定时器。

1ms定时器的刷新周期为1ms,与扫描周期和程序处理无关;10ms定时器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进行刷新;100ms定时器在定时器指令被执行时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