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可以串联使用变压器可以串联吗?为什么?

楼主(2008-04-06):
问个低级的问题,电池可以串联使用变压器可以串联吗?为什么?

网友A:
电池可以串联用,就是电动势可以串联用;

变压器二次不同线圈有不同电势,可以串联,而不是变压器串联!!!

楼主:
变压器串联要什么要求吗?

网友B:
变压器二次侧可以串联,但要注意相位和电流

网友C:
   没有见过,也没敢试过

网友D:
初中物理没有学好吧?

网友A:
    "变压器二次侧可以串联,但要注意相位和电流 "

变压器二次侧线圈的电势、电压都是同频同相的,连接时要注意的是同名端;

网友B:
语言表达错误,谢谢刘志斌指点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教,学习了.

网友E:
那输出的还是正弦波吗?我想不行吧!

网友F:
容量相同可串联,但要注意相位

网友G:
变压器二次不同线圈有不同电势,可以串联,而不是变压器串联!!!

网友H:
知道变压器二次可以串联没敢试过,学习了

网友I:
为什么要串连?电压不够吗?你串出来了,怎么解决中性点问题?如果出现中性点漂移,又当如何解决?

网友J:
变压器不但可以串联,还可以并联。相位可以同相也可以反相。就要看你的需要了。

假如你的单相变压器的输出电压高了,你一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可以将另一个单相

变压器的的次级反相串入,就会降低总的输出电压。假如你要增加次级的输出电压

同理可以正相串联变压器,就可以增加次级输出的电压。变压器的次级并联可以增加

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但是要考虑到环流的问题,以及变压器的功率,次级电压,阻抗

等等诸多因数。一般变压器的并联就是同相了,要是反相就会造成短路,是严重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