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200H与电脑的连接如何做?

楼主(2008-04-06):
如果不用C200-LK201通讯模块,直接用电缆,电缆是怎么接线的?尤其是与PLC相连的20针插头怎么接线?
请帮忙

网友A:
给你参考看

网友B:
C200H是最古老的一种,没有LK201串行通讯卡是不行的

网友C:
主机型号  是什么?

网友A:
LZ是C200H的主机,链接 LK201串行通讯卡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兄弟做答,现在找不到LK201了,我手头有一根CQM1-IF02的电缆,20针的插头正好一致,但我不知道内部接线如何、能不能用

网友A:
我倒是有LK201的,没有此模块无法通讯的

网友D:
必须LK201模块的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E:
需要LK201模块可以联系我。。。

网友F:
C200H与电脑联机比较麻烦,楼上说的很对,没有LK201是不行的,或者用别的联机线加上接口转换也可以,可是还没有直接买个LK201,自己做根线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