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8-04-06):
  我们厂是啤酒厂,生产线上有不少日光灯,我们用的是电子镇流器,但是经常坏,不是日光灯坏,就是坏镇流器.其他生产线上用普通镇流器加起辉器是很少坏的.一开始我是怀疑日光灯和电子镇流器的质量问题,但是换了很多牌子都差不多的,现在我怀疑是不是线路有问题.但是日光灯的线路那么简单,那来的问题啊.

  请大家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是线路上有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日光灯还是电感镇流器的比较耐用

网友B:
电子镇流器就容易坏,适应电压范围较窄,假如电压稳定的话,耐一点

网友C:
你的生产线上是不是用很多的变频设备.

网友D:
偶看是电源污染导致。

楼主:
你的生产线上是不是用很多的变频设备.

那倒是事实

但是变频和这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会导致电压不稳吗

网友E:
电压是否稳定呢?

网友F:
是用什么变频器,怀疑是电源污染,可在输入侧加装电抗器

网友G:
用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易黑头,日光灯的平均寿命不及用电感镇流器的1/3---1/5。电子镇流器中的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工作在极限状态,很容易击穿损坏。由于环境温度高和损耗大,电容容易损坏。

网友H:
电子镇流器就容易坏,适应电压范围较窄,假如电压稳定的话,可以多用一阵子.

网友I:
电网中如果遭到污染,谐波较多,电压脉冲峰值高,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电子元件的耐过压能力很差,容易过压击穿损坏,你的电子整流器可能是这个原因损坏的

网友J:
工厂还是用电感式的整流器寿命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