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在回路中的作用

楼主(2008-04-06):
我公司最近一台变频器发生制动电阻自燃,厂家检测变频器正常,更换制动电阻,加大容量现象依然。并且出现当变频器待机时制动电阻仍然发热。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管坏了

网友B:
呵呵,估计是检测控制板,出现问题,检查检测元件,还有如果不加制动 电阻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管有漏电的,可以用摇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