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变频器

楼主(2008-04-06):
  前几天我们换了一个变频器,变频器用的很简单,就是启动停止,我们本来认为把基本参数设置好就好了,但是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怎么试还是一动不动啊,

  后来把变频器的说明书翻了个遍,还是找不出问题,后来还是调试过的人说了一句才搞好,

谁能说说变频器要 对那些参数设置

网友A:
呵呵,你用的变频器多吗,是啥牌子变频器啊?一般“远方----就地”控制方式和频率给定方式出的问题多些。

网友B:
只要注意一点,只是一些简单的操作倒是很简单的

网友C:
你说的不够详细,不同品牌的都有一点点差距.

楼主:
  好象变频器的基本设置还是差不多的吧

我们厂丹拂斯用的多点

网友D:
设置是差不多,但也有不一样的.应根据情况细心点看看,每种都用不了几步就可搞定.

网友E:
如果只是需要起动---停止功能,那么最基本的参数设置就是控制方式选择,比如选择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端子控制又要选择是电压控速或电流控速,还要短接com与正转或反转端子才能运行.